华硕G31只有一个内存槽子可以用

楼主(2018-05-10):
接一块华硕G31只有一块内存槽可以用,另外一根槽子可以亮机。测量数据时钟复位阻值全部正常,1.8V主供电正常3.3V码片供电正常。0.9V负载供电正常。还有那里会导致一个槽子不能使用的,谢谢师傅们了

网友:
应该还是总线CLK 和DATA 有一个缺少,  华硕容易线路虚焊,  我的华硕N73也是这样修好的

网友:
看看CPU底座是否有弯针,看看内存卡槽是否脏了,排除后,换CPU试试还行的话就检查背面是否有断线

网友:
CPU拆下来擦一擦触点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