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大家帮我看下去掉PQ900和Q901有影响吗、

楼主(2018-05-10):
大家请看下面的,图纸,接上的一个引脚经过一些元件变成了PS_ID 到了IO的一个脚,从表面看应该是DELL的适配器检测脚,
然后PQ900和PQ901 烧成灰了,请问去掉这两个三极管,可以吗?
因为一时间看不到配件,客户又急着要

网友:
这个是19V接口变成 的一个脚..................

网友:
怕不行就补上啊,没找到小的,装尺寸大一号的也没问题啊

网友:
你把PQ901 短接试试看,能不能亮

网友:
检测电源的 亮机应该没问题吧 不能充电

网友:
找个差不多的补上去。不行先量下引脚定义

网友:
测试一下功能是否正常,能不能充电

网友:
大家好,现在公布一下结果,拆掉开机正常,但是每次进都要按F1

网友:
你这样子拆掉的话肯定不行,每次按F1是因为没有识别到适配器功率.还要继续维修.

网友:
把F1关了不就得了,,,,,,,,,,

网友:
你说的要按f1应该就是平时用维修电源开机dell的那个检测原装适配器提示,可以按f3再按f2(或者顺序反一下),来取消检测。但是这样肯定充不了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