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苹果6用wifi上网速度巨慢,还不如3G快!有没有解决办法啊? ?

楼主(2018-05-10):
为什么苹果6用wifi上网速度巨慢,还不如3G快!有没有解决办法啊? ?

网友:
修改无线网络设置。把 WiFi信道 从自动改为  2,3,4 任意的。管用的回来点赞。

网友:
修改Wi-Fi信道就好了

网友:
进路由器无线设置,把WMM关了,有用的话回来点赞。

网友:
其实路由器与网速快慢有不小的关联性,可以针对自己家的情况参考下:
一、电器类物品
微波炉、电磁炉、台灯、音响、 电视机、电冰箱 以及摄像头等电器最容易影响无线网络信号传输甚至降低网速,其强大的电磁波会对信号产生明显的干扰,导致传输受阻。
二、玻璃制品
玻璃制品密度很大,会减弱信号的接收。
三、金属制品
大家可能有过在火车里接收不到信号的情况。路由器旁边放铁制品或者钛制品等金属制品都有可能会屏蔽信号,造成网速卡慢。
四、路由器散热问题和无线安装不牢等也可能影响。
下次再遇到网络变慢的情况时,不妨注意看看,是不是路由器附近放置这些物品所造成的。

网友:
我的是苹果6港版的,连接我家的无线也是超慢,跟2G网速似得,去我们一个小区的朋友家也是超级慢,但去别的小区朋友家就很快,都是电信的,都是8M 的,但是我问营业厅了,我们小区铺的线路很细,而且是共享的所以慢是正常的,但是我的苹果5就很快啊,现在拿出苹果5来还是很快,就是这个6超级慢,在办公室也稍微慢一点,但还可以就是老掉线似得,老让输密码,还老说密码错误,多试几次就能连上!去苹果店里连接无线就正常,速度还可以,就是我家不行,我也郁闷坏了!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你的是连接所有的无线都很慢吗?

网友:
我刚在官网上买的六,Wi-Fi上网太慢了!安卓系统的手机飞快,快郁闷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