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75MA-E33 USB口不能用关机重启 VGA口不显示

楼主(2018-05-10):
V星B75MA-E33好多问题  故障:                   1、 网卡口下面两USB口不能用
                   2、关机重启
                   3、 VGA口不显示。
      板拿来的时候是不通电,换完网上说的那个通病的5角芯片后有时触发有时不触发,后来拆掉显卡槽边上的RTC的电容后可以开机,集成显卡也能用,装系统时发现USB3.0驱动装不上也不能用,网卡口下面的两USB,接U盘在按F12启动菜单时能认到,就是引导不了一按就重启,进系统也是不能用,查电路发现U21  8角芯片4角无供电,从边上拉了个3.3V后可以正常使用,但驱动装上后重启又没了,网卡口下面的USB口变成认不到了,多试了几次网卡口下USB口变成集成显卡也不亮了,晕死了,在关机的时候发现关机会自动开机。实在不会搞了,请各位师傅帮忙分析下,谢谢(写的有点乱,请见谅)

网友A:
USB八角管去掉 一八脚短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SB八角管去掉 一八脚短接。。。。。。。。。。。。

我现在不飞线了也有供电了,很奇怪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不飞线了也有供电了,很奇怪的

有电压没用 会起保护USB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电压没用 会起保护USB不能用。

那我拆掉试一下,这种一共有四个要全拆吗

网友:
对 全拆 全一八脚短接。。。。。。。

网友:
修好了没有 楼主

网友:
拆掉8脚,不用短接18,不用
拉个3.3V

网友:
USB8脚ic问题...................

网友:
学习了,不知道修好没有?结果怎么样?

网友:
全拆了就USB3.0不能用,其它可以用,又装回去全部都能用了,见鬼,就是关机会自己开机

网友:
谢谢楼主学习了 以后刘卓雍知道了

网友:
飞线这事还是慎重,明确除非是断线,最好还是找找原因,免得后患。

网友:
楼主这个主板USB的问题修好了吗?

网友:
把网口下的USB 8脚去掉短接1脚和8脚

网友:
还客户了,关机关不了会重启,今天又一片V星关机关不了,晕死,关机自动开机

网友(2018-08-17):
学习学习  有没有修好的  大哥 大神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