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421掉电

楼主(2018-05-10):
接到一台think L421,拿到手插上电源,发现触发后电流跳一下到0.18左右就马上掉了。拆机裸板点了下,故障依旧,排除外设。拿表测量后公共点,3,5v都正常。然后我端起板子看看有没有不正常的地方,本来没报什么希望,结果给了个惊喜,发现个裂纹的电容,拆下来量了量,嘿,短了。心想着捡到了捡到了,但是没想到换上后还是不行,静下心来测量他周围,发现保险坏掉,换上后正常加电。应该是电容坏掉把保险也烧了。上图

网友:
三板斧,刷BIOS,能认到就有希望,还有用什么板试的机,945的只支持1.0的PCIE。

网友:
这个不是LENOVOS410的板号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