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密码忘了怎么办?

楼主(2018-05-10):
wifi密码忘了怎么办?

网友:
1如果还有能连上wifi的设备,用那个设备连上,随便找个浏览器在浏览器中输入168.191.1.1(一般的路由器都是这个)然后进入路由设置界面,查看或重新设置密码
2如果没有任何能连上wifi的设备,又知道运营商给你的账户密码,把路由器长按reset键,十几秒后就恢复出厂设置了,然后有网络运营商给你的账户密码就可以重新配置路由再上网了
3如果没有任何能连上wifi的设备,还不知道运营商给你的账户密码,那恭喜你了,先打电话给运营商问密码吧,然后重复2
4如果没有任何能连上wifi的设备,也不知道运营商给你的账户密码,还不知道运营商是哪个,你特么动别人家的路由干嘛!
wifi密码忘了怎么办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302474-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