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盒连接电脑盘符变更?

楼主(2018-05-10):
硬盘盒连接电脑盘符变更?

网友:
不会,
如果是 先插上新硬盘,然后用旧硬盘中的系统识别过新的硬盘后,在进行了GHOST.那么旧系统从新硬盘启动的时候有可能出现无法启动的问题,

网友:
不会的,所谓的硬盘符只是系统对于你分区的时候关于扇区区间先后的判断。

一般0扇开始就是C盘。系统内部会辨识为:Disk 0,Sector 0。

你在另外的电脑上使用,因为作为从盘/第二硬盘 识别,所以就磁盘顺序比当前系统的后。

例如你所描述的, 在第二台电脑上,第二台电脑的磁盘0扇是 Disk 0,Sector 0;而你的磁盘是 Disk 1,Sector 0。所以才会被辨识成E盘。

网友:
遇到过同一个硬盘不同分区盘符错乱的问题,一般是由第三方系统恢复工具造成的(之前用ThinkPad的系统恢复工具就出现过这个问题,网上的解释是因为我把出厂时的单分区改成多分区,然后那个系统恢复工具不能识别造成的)。不同硬盘之间,系统应该还是分得清的,哪个硬盘启动,C盘就在哪个硬盘上。
PS:如果真出现盘符错乱,解决起来也不难,用PE修改出错系统的注册表就行(HKEY_LOCAL_MACHINE\SYSTEM\MountedDev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