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air2或者说ipad6开机不显

楼主(2018-05-10):
进水机。修理到可开机但 连电脑提示需要信任。测内联座阻值正常。测电压缺少4.2V屏供电。这个4.2V屏供电是由U4600转换管提供,U4600的第二2脚是由电源发过来的开启信号正常应该是1.8V 可这台就是没有也换了新电源。结果是一样一样的没变化。在这里求助大神指点在什么情况下电源才输出开启1.8V开启电压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学到了很多东西谢谢

网友A:
你看电源送来的信号经过一个 r4607 电阻 看看是否断路?

网友:
是的,有一个电阻,你看看是不是断开了还是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电源送来的信号经过一个 r4607 电阻 看看是否断路?

电阻正常。电源到电阻的一端都没有电压 也断开过。应该是电源没有输出开启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