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来的拆机北桥,怎么判断是否是好的啊 ,是不是有鼓包就一定坏。。。。?

楼主(2018-05-10):
买来的拆机北桥,怎么判断是否是好的啊 ,是不是有鼓包就一定坏。。。。?

网友A:
打一下阻值,为000的话百分之百坏(新款的GP106之类的最低也是001、002),从外观上来说,鼓包的99.99%可能性坏。

网友:
鼓包的你买来干啥 就算不是坏的也不要

网友:
是说的这个芯片吗? 新来的芯片鼓包就直接退了吧 ,  如果是自己焊鼓包的 以后芯片最好先烤一下 弄个烤箱就行 100度 2个小时

网友:
鼓包的 坏的

网友:
鼓泡的肯定是坏的,烤的时间太长了吧?

网友:
鼓包就不要装了,可能性极低!

网友:
有鼓包都是坏了。记得往日试过焊上都坏

网友:
鼓包的还是算了吧,就算没有问题也不要用的了,退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一下阻值,为000的话百分之百坏(新款的GP106之类的最低也是001、002),从外观上来说,鼓包的99.99%可能性 ...

打芯片上电容阻值??????????????

网友:
打芯片上电容阻值?可以判断好坏么?????

网友:
有鼓包,让他给你换一只吧,别用了。

网友:
鼓包不定坏,不鼓包也不一定是好的,这是实际维修经验所能说明的!

一般只能通过表测量芯片上的电容是否有明显的短路,如果有耐心,可以参考PDF检测关键供电。
除此,只能上机测试了。
没什么好研究的。

网友:
我每次搞芯片,听到一声啪的动静,就知道鼓包了,基本没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