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板载CPU主板路子了 关帖 谢谢

楼主(2018-05-10):
      有的兄弟可以联系我 配置要求二代I3以上(包括二代 板载也行) 内存D3 2G 集显即可 不需要上半身屏但要求能正常使用(有VGA接口外界显示) 裸板没壳子也行(需要散热器组件) 有的兄弟可以联系我论坛联系或者 Q398558789

网友:
要求都这么低了自然是因为想价格低收购几块做挂机使用的

网友:
大概几钱要尼  呵呵 一个处理器大概 100左右了

网友:
有个华硕 k53s 没有上半身  A B 壳烂 键盘坏 C D壳好的 ,内存50,CPU B8200 :40 主板:100
硬盘:320G 60 , 散热器组件肯定是有的 ,以上都是零件的价钱 只要板子也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