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富士通AH532 重装不到系统

楼主(2018-05-10):
一台AH532 重装系统
在安装画面可以见到硬盘
但重新启动后找不到硬盘
换了两个硬盘都是一样
求求各位大神
有解决方法吗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学到了很多东西谢谢

网友:
路过,来支持一下楼主!1111111111111

网友:
----> 迅维网校课程随意看,最低只要188<----9

网友:
bios 里看下先

网友:
看看是不是BIOS 里面的硬盘模式没有调好

网友:
拆出硬盘装。。。。。。。。。。。

网友:
就是,把硬盘拆了来装。。。。。。。

网友:
可能硬盘接接触不好,硬盘重新插一下试试

网友:
查看连接线路是否正常,可以换根线试一下,或者换个插槽

网友:
楼主,问题搞好没有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