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G固态硬盘和1TB黑盘 玩游戏哪个比较好?

楼主(2018-05-10):
250G固态硬盘和1TB黑盘 玩游戏哪个比较好?

网友:
希捷酷鱼2TB的速度比1TB黑盘快50M/S,前1TB的速率都比黑盘1TB全盘快,TB才370块,机械硬盘容量越大速度越快,就这样,600买个1TB是SB行为。GTA5读取反正就是龟速,SSD就算了,加载进去后又不像吃鸡吃读速,何况吃鸡本体10G不到,装SSD自然很划算。

网友:
固态与机械硬盘速度最本质的区别是4k多通道读写,就是固态盘可以同时提取不同位置的数据依然很快!机械只能一个任务处理完才能再干别的,比如刚开机,你要是马上点开别的程序就卡,但固态没事,这就是多通道随机速度!
有些网友强调游戏载入速度,打开游戏加加,观察内存占用增加速度(就是磁盘的读取速度)也很快,虽然固态读取比机械快,但这个快并没有大到天差地别!
所以,要想让系统反应快平时操作不卡固态必须的!但玩单机无所谓,1tb机械也不过存20来个,固态能存多少?这是硬需求!
有网友说内存不足虚拟内存固态来补好于机械,这属于系统速度范畴
至于对黑盘的理解,可以参考我以前写的《2017-8,配法参考》硬盘中的12小段有讲

网友:
固态加载速度完胜机械硬盘。

但是gta5我记得固态还不普及的时候也玩的也六啊。
所有,我觉得你的gta5不适合装在固态上。

另外,
真是
金主啊。

像我推了多少次128g固态出去了

c盘60g
d盘60g

希望他们不要来砍我。

网友:
推荐希捷酷鱼希捷酷鱼2TB的速度比1TB黑盘快50M/S,前1TB的速率都比黑盘1TB全盘快,TB才370块,机械硬盘容量越大速度越快

网友:
固态速度快啊,特别是有m.2接口的固态。玩游戏看优化了,比如吃鸡就比较吃载入速度,gta5感觉还行,看门狗特别吃,和优化有关。内存和ssd价格开始回落,可以先上一个机械,等SSD更合适时候再入手。SSD取代机械是未来的方向。

网友:
250g固态加载快,2t硬盘存的多,友情提示,目前固态价格过高

网友:
区别就是你只玩一个游戏还是玩很多游戏
只玩少数几个游戏买ssd 像我steam80+,经常换来换去的 偶尔还回顾下经典 那还是hdd吧
ps:黑盘没有买的必要
另外开放世界游戏ssd优势会明显一些 但是像ow这种 两者基本没区别

网友:
其实差别不大。如果你的CPU,GPU足够强大的话。硬盘的区别就不是那么大了(除非你的游戏含有大量I/O操作,如自动存储之类的)

我自己也就用SSD来作为启动盘。HDD用来装游戏。

网友:
买黑盘不如买块更大容量的机械,速度能上去装的游戏也能更多

网友:
有些游戏不需要固态。一般单机游戏都不需要

网友:
读盘速度影响还是挺大的,如果是要频繁加载的游戏你还是买ssd好。GTA用不着丢SSD里,也不用买黑盘,随便买个hdd就行。
大多读盘较少的游戏丢hdd里就行了,大多网游单机都是。
另外吃鸡这种落地时加载贴图明显慢的弄个ssd也会明显改善体验。

当然你超有钱,所有游戏都丢在ssd里当然没问题。
说到底还是钞票的问题...........

网友:
这个要看情况。
一般的游戏来说,只要过了载入阶段,游戏中SSD和hdd的体验差别是可以忽略的。我个人认为这样的话还是hdd更划算。
如果玩的都是老滚这种地洞茫茫多,进洞要加载出洞要加载进屋要加载出屋要加载进城要加载出城要加载快速旅行还要加载,打了百八十个mod没事还要ctd重启的游戏……SSD能极大提升游戏体验。
像我的老滚因为打了某个奇怪的mod,存档奇慢无比。本体和存档都在SSD,因为是SATA接口盘本身也比较菜读400写150,虽然加载本身是秒进,但是普通存档两分钟快速存档五分钟,每次加载自动存档游戏体验屌差,只能关掉自动存档,直到换了nvme的960Evo才缓解一点。
所以主要看你玩啥游戏,玩的游戏多不多,如果你有好几十个大型3a……那怕是只有hdd了。
hdd的话黑盘没必要,600买希捷酷鱼3t或者西数3t蓝盘。

裆燃啦,有钱的话就无脑SSD(笑),上他个10t8t。

网友:
256的盘太小了,防不了多少游戏的。想要用SSD放游戏,基本还是480起步,1T最好,毕竟你主板接口有限。

网友:
看你以后的容量需求咯,如果要装很多游戏,选机械盘。 如果每次也就玩一两个游戏,那再来个256的固态也就够了。

网友:
所以我直接买了一个1TB的三星960 Evo,直接C盘,软件游戏都往里装,不纠结。

网友:
推荐希捷的酷玩系列FireCuda游戏盘
它将最新的 NAND 闪存技术与传统硬盘相结合,使高容量和快于一般硬盘 5 倍的速度在紧凑的体积中集于一体,并且所有功能均享有行业最佳的5 年质保,FireCuda 2.5 英寸闪存加速硬盘就经过专门的性能调校,功耗更低,耐用性更高。

网友:
你这个存储是不够的,应该再买两块硬盘,固态500g,硬盘2t。优先可以买个2t硬盘用,预算不够的话固态不加也罢,120g装个系统和软件就够了。

网友:
实践出真知

如果你的电脑只能二选一(机械or固态) 且玩的游戏不多(也就是说256g够你用) 我实名制推荐固态

好处1:开机速度 打开软件文件速度 比机械的使用体验好很多
       2:加载游戏速度快(吃鸡在固态上和机械上是有差距的 贴吧经常有机械硬盘吃鸡出问题的)
       3:既然够用 为什么不选个快的?

网友:
反对WestLiu的观点,玩游戏还是选用ssd(除非空间实在不够),效果比hdd强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