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版号K54C REV2.1屏蔽板载内存

楼主(2018-05-10):
论坛找到了点位图,没有找到具体的屏蔽内存方法,只能自己动手了。这个信号的名字是DIMM_SEL0~2
原机的电平是100  屏蔽是111这个小东西花了半个小时。。。。。这是我弄好的图片,供各位兄弟参考

网友:
有图有真相 给楼主赞一个  我们可以直接操作了  小白也可以了 不用去查点位图了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帮忙讲解一下思路就更好啦,咱是小白。

网友B:
楼主是板载内存出故障了吗,要屏蔽他,这样标出真是方便多了

网友:
调换电阻就可以了 .......................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 等下试一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板载内存出故障了吗,要屏蔽他,这样标出真是方便多了

加电不显,屏蔽用外置的就可以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电不显,屏蔽用外置的就可以亮了,,,

我说我的机器是这样的。。。。。。。。。。。。。。。。。

网友:
这是好经验。。不用挨个换颗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帮忙讲解一下思路就更好啦,咱是小白。

我也是小白,都是一点点在论坛学习的,多看帖子,慢慢就懂了,我不会表达。。。。

网友D:
。。。。。。。。。。。。。。。。。现在发这个已经太晚了   刷个bios就可以了 几乎适合所有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发这个已经太晚了   刷个bios就可以了 几乎适合所有版本

是吗。。。。。。。。不清楚啊,,,,,,但是总有需要的吧

网友:
收藏了,板载内存还是很容易坏的。。。

网友:
大神啊,感谢分享你的成果,学习了,看评论也能学到很多很多有用的知识,还是要向大神们多学习学习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