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ATV730KW炸机修复过程

楼主(2018-05-10):
一台施耐德变频器一送电“乓‘’的一声,没显示,没反应,拆开主控板,底板,发现可控整流硅,三个有一个已烧黑,用表量到三个都坏了,上淘宝淘了一样的型号装上去,可以用来,拆装要点,可控硅要记好,相序位置,各个线插座,要做好记号,别搞错,查对故障一般没问题,装好就正常。

网友:
要是能上图看看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