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上都有wifi了为什么通讯技术还是用hf,vhf呢?

楼主(2018-05-10):
飞机上都有wifi了为什么通讯技术还是用hf,vhf呢?

网友:
卧槽,在中航大学通信工程,是不是回答这个问题再适合不过了。
…每一个频段都有每一个频段的适用范围,通信方式这一块没有最好的只有最合适的。你飞机在几百公里开外的高空,你开一两堵墙都穿不过wifi的和地面的空管站通信?hf vhf都是300MHz以下的这些频段虽然信息速率慢点,但是完全够用来语音通信啊,而且抗干扰好,传播距离也远,说白了就是更稳定。你开个飞机又不用和空管大叔视频通话速率高了也是浪费。在这层面的通信,更多的强调稳定,不是数据。你飞飞机有啥紧急情况…你对着用wifi发射的记载无线电:啊,空管么!我这飞机的发动机嗝屁了,赶紧给我找个机场!喂!喂!我这信号不好你听得见嘛!喂喂!快找机场啊…boom!
现在也不知道机上的通信现在是模拟还是数字的。模拟调制的可以把频率放的更低。关键是!只要信号强度够质量根本不低。单语音模拟,按照平时给的题…8000Hz就足够无失真传送了。8000Hz的模拟调制。比你那个微信qq的语音,不会更差只会更好。当然是有信号的情况下。
这个用一个生活中的例子,现在最最流行的wifi就是802.11ac的5Ghz 路由,好牛逼啊,速度1200Mhz了!5G频段了!和别人2.4Ghz的不冲突呢。然而这并没有什么卵用,家里10M 100M的小水管…接上还是10M 100M...你反而觉得穿墙不行了…因为频率越高穿透能力越差。。。除非你强行说我要装逼, 要用我的新wifi传个巨大无比的文件…当然我会专业哪个硬盘拷一下。。
无线电频段是要审核的啊啊啊啊,并没有你想的这么不值钱…因为都已经占用完了,总共就这么一点频段你用了别人就用不了了。频段是相当值钱的啊啊啊
最后的最后,我从豆瓣偷了一个划分表

人嘛,说白了就是想用最少的资源来达到目的…反正vhf够了,干嘛用更复杂的技术。。

手机码的,好乱…先吃个早饭压压惊。。。

无线电频率划分表

无线电频率划分表(KHz)一(9-5730KHz)
1: 9以下,不划分
2: 9-14,无线电导航
3: 14-19.95,固定,水上移动
4: 19.95-20.05标准频率和时间信号(中心频率20KHz)
5: 20.05-70,固定,水上移动
6: 70-95,固定,水上移动,无线电导航
7: 95-105,标准频率和时间信号(中心频率100KHz),无线电导航
8: 105-160,固定,水上移动,无线电导航
9: 160-200,固定,航空无线电导航
10: 200-285,航空无线电导航
11: 285-315,水上无线电导航(无线电标航),(航空无线电导航)
12: 315-325,航空无线电导航,水上无线电导航(无线电标航)
13: 325-405,航空无线电导航,(航空移动)
14: 405-415,无线电导航
15: 415-495,水上移动(航空无线电导航)
16: 495-505,移动(遇险和呼叫)
17: 505-526.5,水上移动,航空无线电导航
18: 526.5-535,广播,航空无线电导航
19: 535-1606.5,广播
20: 1606.5-1800,固定,移动,无线电导航
21: 1800-2000,固定,移动(航空移动除外),无线电导航,业余
22: 2000-2065,固定,移动,无线电导航
23: 2065-2107,水上移动
24: 2107-2170,固定,移动,无线电导航
25: 2170-2173.5,水上移动
26: 2173.5-2190.5,移动(遇险和呼叫)
27: 2190.5-2194,水上移动
28: 2194-2300,固定,移动
29: 2300-2495,固定,移动,广播
30: 2495-2505,标准频率和时间信号(中心频率2500KHz)
31: 2505-2850,固定,移动
32: 2850-3155,航空移动
33: 3155-3200,固定,移动
34: 3200-3230,固定,移动,业余
35: 3230-3400,固定,移动(航空移动除外),广播
36: 3400-3500,航空移动
37: 3500-3900,固定,移动,业余
38: 3900-3950,广播,航空移动
39: 3950-4000,固定,广播
40: 4000-4063,固定,移动(航空移动除外)
41: 4063-4438,水上移动
42: 4438-4650,固定,移动(航空移动除外)
43: 4650-4750,航空移动
44: 4750-4850,固定,广播,陆地移动
45: 4850-4995,固定,陆地移动,广播
46: 4995-5005,标准频率和时间信号(中心频率5000KHz)
47: 5005-5060,固定,广播
48: 5060-5450,固定,移动(航空移动除外)
49: 5450-5480,固定,航空移动,陆地移动
50: 5480-5730,航空移动

无线电频率划分表(KHz)二(5730-21850KHz)
51: 5730-5950,固定,移动
52: 5950-6200,广播
53: 6200-6525,水上移动
54: 6525-6765,航空移动
55: 6765-7000,固定,(陆地移动)
56: 7000-7100,业余
57: 7100-7300,广播
58: 7300-8100,固定,陆地移动除外
59: 8100-8195,固定,水上移动
60: 8195-8815,水上移动
61: 8815-9040,航空移动
62: 9040-9500,固定
63: 9500-9900,广播
64: 9900-9995,固定
65: 9995-10005,标准频率和时间信号(中心频率10000KHz)
66: 10005-10100,航空移动
67: 10100-10150,固定,(业余)
68: 10150-11175,固定,(移动)
69: 11175-11400,航空移动
70: 11400-11650,固定
71: 11650-12050,广播
72: 12050-12230,固定
73: 12230-13200,水上移动
74: 13200-13360,航空移动
75: 13360-13410,固定,射电天文
76: 13410-13600,固定,(移动)
77: 13600-13800,广播
78: 13800-14000,固定,(移动)
89: 14000-14250,业余
80: 14250-14350,业余,固定
81: 14350-14990,固定,(移动)
82: 14990-15010,标准频率和时间信号,(中心频率15000KHz)
83: 15010-15100,航空移动
84: 15100-15600,广播
85: 15600-16360,固定
86: 16360-17410,水上移动
87: 17410-17550,固定
88: 17550-17900,广播
89: 17900-18030,航空移动
90: 18030-18068,固定
91: 18068-18168,业余,固定
92: 18168-18780,固定
93: 18780-18900,水上移动
94: 18900-19680,固定
95: 19680-19800,水上移动
96: 19800-19990,固定
97: 19990-20010,标准频率和时间信号(中心频率20000KHz)
98: 20010-21000,固定,(移动)
99: 21000-21450,业余
100: 21450-21850,广播

无线电频率划分表(MHz)三(21.85-401MHz)
101: 21.850-21.870,固定
102: 21.870-21.924,航空固定
103: 21.924-22.000,航空移动
104: 22.000-22.855,水上移动
105: 22.855-23.000,固定
106: 23.000-23.200,固定,(移动)
107: 23.200-23.350,航空固定,航空移动
108: 23.350-24.000,固定,移动(航空移动除外)
109: 24.000-24.890,固定、陆地移动
110: 24.890-24.990,业余,固定
111: 24.990-25.010,标准频率和时间信号(中心频率25000)
112: 25.010-25.07,固定,移动(航空移动除外)
113: 25.07-25.21,水上移动
114: 25.21-25.55,固定,移动(航空移动除外)
115: 25.55-25.60,射电天文,移动(航空移动除外)
116: 25.60-25.67,射电天文
117: 25.67-26.10,广播
118: 26.10-26.175,水上移动
119: 26.175-27.50,固定,移动(航空移动除外)
120: 27.50-2800,气象辅助,固定,移动
121: 28.00-29.70,业余,移动
122: 29.70-37.75,固定,移动
123: 37.75-38.25,固定,移动,射电天文
124: 38.25-48.50,固定,移动
125: 48.50-64.50,广播
126: 64.50-72.50,固定,移动,广播
127: 72.50-74.60,固定,移动,(无线电定位)
128: 74.60-75.40,无线电导航
129: 75.40-76.00,固定,移动
130: 76.00-108.0,广播
131: 108.0-117.975,航空无线电导航
132: 117.975-136.0,航空移动
133: 136-137,航空移动,固定
134: 137-138,空间(气象辅助)(空-地),空间(空-地),固定,移动
135: 138-144,固定,移动,(无线电定位)
136: 144-146,业余
137: 146-148,固定,移动,业余
138: 148-149.9,固定,移动
139: 149.9-150.05,空间(无线电导航)
140: 150.05-156.765,固定,移动,(无线电定位)
141: 156.765-156.8375,水上移动(遇险和呼叫)
142: 156.8375-167,固定,移动,(无线电定位)
143: 167-223,广播,(固定),(移动)
144: 223-235,固定,移动,无线电定位
145: 235-328.6,航空移动,(无线电定位)
146: 328.6-335.4,航空无线电导航
147: 335.4-399.9,固定,移动,空间,(无线电定位)
148: 399.9-400.05,空间(无线电导航)
149: 400.05-400.15,空间(标准频率和时间信号)(中心频率400.10MHz)
150: 400.15-401,气象辅助,空间(气象辅助)(空-地),空间(空-地),无线电定位

无线电频率划分表(MHz)表四(401-7900MHz)
151: 401-402,气象辅助,空间(空-地),空间(气象辅助)(地-空),(固定),(无线电定位)
152: 402-403,气象辅助,空间(气象辅助)(地-空),(固定),(无线电定位),(移动)
153: 403-406,气象辅助,(固定),(无线电定位),移动(航空移动除外)
154: 406-406.1,空间(移动)(地-空)
155: 406.1-410,固定,移动(航空移动除外),射电天文
156: 410-420,固定,移动(航空移动除外),无线电定位,空间
157: 420-450,无线电定位,航空无线电导航
158: 450-460,固定,移动,无线电定位,(航空无线电导航)
159: 460-470,固定,移动,无线电定位,空间
160: 470-566,广播
161: 566-606,固定,移动,无线电导航,无线电定位
162: 606-798,广播
163: 798-960,固定,移动,广播,无线电定位
164: 960-1215,航空无线电导航
165: 1215-1240,无线电定位,无线电导航
166: 1240-1300,无线电定位,无线电导航,(业余)
167: 1300-1400,无线电定位,无线电导航
168: 1400-1427,射电天文,空间
169: 1427-1535,固定,移动,空间,(无线电定位)
170: 1535-1544,航空无线电导航,空间(水上移动)(空-地)
171: 1544-1545,空间(移动)(空-地)(遇险和安全操作)
172: 1545-1559,航空无线电导航,空间(无线电导航)(空-地)
173: 1559-1610,航空无线电导航,空间(无线电导航0(空-地)
174: 1610-1626.5,航空无线电导航
175: 1626.5-1645.5,空间(水上移动)(地-空)
176: 1645.5-1646.5,空间(移动)(地-空)(遇险和安全操作)
177: 1646.5-1660,空间(航空移动)(地-空)
178: 1660-1660.5,空间(航空移动)(地-空),射电天文
179: 1660.5-1668.4,射电天文,(固定),(移动(航空移动除外)),(空间(无源))
180: 1668.4-2300,固定,移动,空间
181: 2300-2450,固定,移动,无线电定位,空间,(业余)
182: 2450-2500,固定,移动,无线电定位,空间
183: 2500-2690,固定,移动(航空移动除外),无线电定位,空间,
184: 2690-2700,射电天文,空间
185: 2700-2900,无线电定位,航空无线电导航,空间
186: 2900-3100,无线电定位,无线电导航
187: 3100-3300,无线电定位
188: 3300-3400,无线电定位,(业余),(固定),(移动)
189: 3400-4200,固定,空间(固定)(空-地),(移动)
190: 4200-4400,航空无线电导航
191: 4400-4990,固定,移动,空间
192: 4990-5000,固定,移动(航空移动除外),射电天文,(空间(无源)
193: 5000-5250,航空无线电导航,空间
194: 5250-5650,空间,无线电定位,无线电导航
195: 5650-5850,固定,空间,无线电定位,移动,(业余)
196: 5850-5925,固定,空间(固定)(地-空),无线电定位,移动
197: 5925-7075,固定,移动,空间(固定0(地-空),(无线电定位)
198: 7075-7250,固定,移动,无线电定位,空间
199: 7250-7750,固定,移动,空间(固定)(空-地)
200: 7750-7900,固定,移动,空间

无线电频率划分表(GHz)五(7.9-66GHz)
201: 7.900-8.400,固定,移动,空间(固定)(地-空)
202: 8.400-8.500,固定,移动,空间
203: 8.500-8.750,固定,移动,无线电定位
204: 8.750-8.850,无线电定位,航空无线电导航,空间
205: 8.850-9.000,无线电定位,水上无线电导航
206: 9.000-9.200,无线电定位,航空无线电导航
207: 9.200-10.00,无线电定位,无线电导航
208: 10.00-10.50,无线电定位,固定,移动,业余
209: 10.50-10.60,固定,移动,无线电定位
210: 10.60-10.68,固定,移动(航空移动除外),无线电定位,射电天文,空间
211: 10.68-10.70,射电天文,空间
212: 10.70-11.70,固定,移动,空间(固定)(地-空),(无线电定位)
213: 11.70-12.20,空间(广播),(固定),(移动(航空移动除外))
214: 12.20-12.50,固定,移动(航空移动除外),广播
215: 12.50-12.75,固定,移动(航空移动除外),空间
216: 12.75-13.25,固定,移动,空间
217: 13.25-13.40,航空无线电导航
218: 13.40-14.00,无线电定位,(空间)
219: 14.00-15.35,固定,移动,无线电定位,无线电导航,空间
220: 15.35-15.40,射电天文,空间(无源)
221: 15.40-15.70,航空无线电导航
222: 15.70-17.30,无线电定位
223: 17.30-17.70,空间,(无线电定位)
224: 17.70-21.40,固定,移动,空间
225: 21.40-22.00,固定,移动
226: 22.00-22.21,固定,移动(航空移动除外)
227: 22.21-22.50,固定,移动(航空移动除外),射电天文,空间(无源)
228: 22.50-23.00,固定,移动,空间(广播)
229: 23.00-23.60,固定,移动,无线电定位
230: 23.60-24.00,射电天文,空间(无源)
231: 24.00-25.25,无线电定位,无线电导航
232: 25.25-31.30,固定,移动,空间
233: 31.30-31.50,射电天文,空间(无源)
234: 31.50-31.80,射电天文,空间,(固定),[移动(航空移动除外)]
235: 31.80-35.20,无线电定位,无线电导航,空间
236: 35.20-36.00,无线电定位,气象辅助
237: 36.00-37.00,固定,移动,空间(无源),无线电定位
238: 37.00-37.50,固定,移动,无线电定位
239: 37.50-40.50,固定,移动,无线电定位,空间
240: 40.50-42.50,空间(广播),广播,(固定),移动
241: 42.50-43.50,空间,射电天文,固定,移动(航空移动除外)
242: 43.50-47.00,空间,移动,无线电导航
243: 47.00-47.20,业余,空间
244: 47.20-51.40,固定,移动,空间
245: 51.40-54.25,空间(无源),射电天文
246: 54.25-58.20,固定,移动,空间
247: 58.20-59.00,空间(无源),射电天文
248: 59.00-64.00,固定,移动,空间,无线电定位
249: 64.00-65.00,空间(无源),射电天文
250: 65.00-66.00,空间,固定,移动

无线电频率划分表(GHz)六(66-275GHz)
251: 66.00-71.00移动,无线电定位,空间
252: 71.00-74.00,固定,移动,空间
253: 74.00-75.50,固定,移动,空间
254: 75.50-76.00,业余,空间
255: 76.00-81.00,无线电定位,(业余),(空间)
256: 81.00-84.00,固定,移动,空间
257: 84.00-86.00,固定,移动,空间(广播),广播
258: 86.00-92.00,射电天文,空间(无源)
259: 92.00-95.00,空间,固定,移动,无线电定位
260: 95.00-100.0,空间,移动,无线电导航,(无线电定位)
261: 100.0-102.0,空间(无源),固定,移动
262: 102.0-105.0,空间,固定,移动
263: 105.0-116.0,空间(无源),射电天文
264: 116.0-126.0,空间,固定,移动
265: 126.0-134.0,固定,移动,空间,无线电定位
266: 134.0-142.0,空间,移动,无线电导航,(无线电定位)
267: 142.0-144.0,业余,空间
268: 144.0-149.0,无线电定位,(业余),(空间)
269: 149.0-162.0,固定,移动,空间
270: 162.0-164.0,固定,移动,空间,无线电定位
271: 164.0-168.0,射电天文,空间(无源)
272: 168.0-170.0,固定,移动,无线电定位
273: 170.0-182.0,固定,移动,空间
274: 182.0-185.0,空间(无源),射电天文
275: 185.0-190.0,空间,无线电定位,固定
276: 190.0-200.0,空间,移动,无线电导航
277: 200.0-217.0,固定,移动,空间
278: 217.0-231.0,射电天文,空间(无源)
279: 231.0-235.0,固定,移动,空间,(无线电定位)
280: 235.0-238.0,固定,移动,空间
281: 238.0-241.0,固定,移动,空间,(无线电定位)
282: 241.0-248.0,无线电定位,(业余),(空间)
283: 248.0-250.0,业余,(空间)
284: 250.0-252.0,空间(无源)
285: 252.0-265.0,空间,移动,无线电导航
286: 265.0-275.0,固定,移动,空间,射电天文
287: 275以上,不划分

网友:
飞机上面无论什么东西,只要涉及飞机安全行驶的关键装置,都需要通过适航测试,试航测试花费不小,鹏鹏课上讲了,不好好好听课咯

网友:
简单,距离长,不容易坏,延迟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