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10):
如图所示,KBC_pwor 3.3v正常,过
二极管
和电阻也是3.3V. P3V3AL也 是3.3V正常,请问出来 的EN_3V是多少V,,,,然后这个信号是给51123的一个开启信号,实测OV, 51123的开启信号,是自身上拉的吗,正常应该是多少V?
信号

网友:
正常的开启电压在1.2V左右 楼主可以把Q6102拆下来量一下 有没有3V 还有就是3V后级有没有短路都要量一下

网友:
1.9V? 一般吧, 左边分压电阻不写出来, 只能乱猜

网友:
这种情况先换Q6102再做测量。

网友:
已经换了51123芯片了,情况还是一样,看来还是开户电压有问题,现在的情况依然是只有线性电压,没有3.5V

网友:
这个是自身开启的,可以把q1602拆掉试试

网友:
东芝机器上面的吧,好久没有修过了。看下转换电压后级有没有短路,没有短路的情况下,看下触发之后出不出电压,

网友:
采用的非低即高的原理。那些3V跟开启没关系。3V的开启时自输出的,大概是1V多

网友:
楼上说的可行,先把q1602拆掉试试。

网友:
51123 51125en是自身出来1.2v左右,外置拉低就不能出pwm了

网友:
自身开启的

网友:
这个芯片有两种开启方式,是在修什么机器呢?

网友:
电阻接地就是开启 也是电流设置信号 一般1.2-2v都是正常的 极限电流不一样而已 具体参数你自己看PDF哦

网友:
跟着学习一下,哈哈。。。。。。。。。。

网友:
强制一个给他,看看可以不,先要判断是后记问题还是前面的问题

网友:
正常的开启电压在1.2V左右,看一下后面有没有短路

网友:
一般1V左右吧,先换了这个双管看下,还有看下有没有断线。

网友:
1.几W左右都正常 。这个得慢慢找故障咯 。没有开启就固定故障在开启上应该好修的。

网友:
大家好,公布一下结果,这个机器,应该先修18脚,等下我会另外发个帖子来详细说明一下

网友:
楼主,你的详细说明还没发。何时补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