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款250g的固态硬盘?

楼主(2018-05-10):
推荐一款250g的固态硬盘?
固态硬盘
硬盘

网友A:
三星 PM961 256G NVME版
读写速度是600P之类的一倍,几乎是600元级别性能最高的
缺点:这是专供企业版,要买只能走淘宝而且没有盒子
性能和价格都是上上之选
---
没看见三星不要,三星的部分固态还是很好的
不要三星就600P走京东

网友:
M7VC,trion150,600p
无它,就是便宜

网友A:
迷迷糊糊yyx 邀请你回答此问题
建兴T10 240G(256G拿出16G空间作校验)
M.2接口,MLC,读2700,写1300,TB在659,贵了这几十,性能秒杀任何SATA固态,是值得入手的(前提:你的主板有M.2)

网友B:
最后买了什么呐?

网友:
买英特尔或者闪迪。理由:质保期长达五年。原厂自产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