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电脑想把硬盘换过来?

楼主(2018-05-10):
换了电脑想把硬盘换过来?

网友:
如果新电脑和旧电脑的硬件差异不是太大的话,原来的固态和机械盘一起直接拆了装到新电脑上就好。

如果旧电脑比较旧的话,又和新电脑都是Intel平台,直接更新最新的芯片组驱动,最新的SATA驱动就行。显卡驱动最好先卸载掉,到新电脑上进入Windows之后重新下载安装。

需要另外提一下的是,如果旧电脑是BIOS,新电脑默认是UEFI的话,新电脑要进BIOS打开CSM选项。

网友:
肯定没有问题,懒得换就用acronis true images这种备份软件克隆硬盘就是了

网友:
首先换过来肯定是能用的  就是记得在主板BIOS里改改启动顺序
配好的IDEA和github理论上能用  如果没有注册表的话

网友:
能装进去的可以用的,在bios里面更改一下首选硬盘几乎可以,进去后换一下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