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技嘉H61无CPU供电 经典维修,

楼主(2018-05-10):
相信大家做维修的进几年修技嘉H61主板的不在少数、我也是修的非常多,技嘉的H61说实话真的很烂,非常不稳定,这块主板没有CPU供电还是第一次修到这个故障。其他电压全部正常,技嘉的H61要出CPU供电必须要CPU供电之前的电压全部先工作正常,BIOS工作正常,并且IO收到24PIN电源发出的PG。IO在发出PG到南桥,25M正常后,南桥在发出CPUPWOK到CPU之后才出CPU供电,当然并不是南桥发出CPUPWOK   CPU电压就能出来,这里只是简单的说明一下这个时序。如果CPUpwok没电压,就不用考虑CPU电压管理芯片。绝对是南桥条件不满足。这个也是其中的一列,南桥没出CPUPWOK.  既然CPU供电之前的电压工作正常,。就找IO这边的PG,果然这主板就是24PIN电源发出的PG出现问题,首先找到IO8728.找到PG脚。测量了一下电压为0,问题很明显就出来了。就是这里引起的。两种可能,要不就是断线。要不就短路。再次测试了一下电源发出PG也为0.很明显短路。不可能是电源坏,一直好好的用着,测量了一下对地阻值也为0.先干掉滤波电容无果,在把50脚翘起来。对地已是无穷。很明显示IO坏了。直接换掉,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
学习了,,,,ATX PG 信号,,,,,

网友:
技嘉这个时期的低端板子缩水比较厉害,故障率因此就高。

网友:
楼主总结的非常好。H61确实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网友A:
我修了一个  是32.768引起的不出CPU供电的 问题的

网友:
这个故障其实很少遇见的  不过很多维修的碰见了都是干电源芯片 忽略了几个重要的PG 这里楼主说的很清楚 大家可以照搬

网友:
好经验,感谢楼主分享,H61的此类问题较多。

网友B:
楼主修主板多少年了?水平太高了太厉害了.收徒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修主板多少年了?水平太高了太厉害了.收徒弟吗?

当时进技嘉工厂,电阻电容都不认识。二极管三极管分不清,只要自己肯专心学习,多研究,多看资料加自己实践,修好了后你会很有成就感

网友:
这种情况真的少见,IO这坏的一般可能是电源波动引起的

网友:
这个信号出问题还是比较少的   楼主分析还是比较到位

网友C:
'南桥在发出CPUPWOK到CPU之后才出CPU供电,当然并不是南桥发出CPUPWOK   CPU电压就能出来'你这个表达是不是前后矛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了一个  是32.768引起的不出CPU供电的 问题的

25M倒是修到过    32还真没

网友:
楼主有才,经验丰富,总结到位。

网友:
问下楼主 那个IO的50脚,单个脚是怎么操作翘起来的?我一直搞不定这种翘单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南桥在发出CPUPWOK到CPU之后才出CPU供电,当然并不是南桥发出CPUPWOK   CPU电压就能出来'你这个表达是不是 ...

肯定不是CPUPG出来CPU电压就出来了,CPU电源管理芯片要工作还有很多条件要满足,这个的看图纸,我只是说下这时序

网友:
学校了 感谢楼主分享 收藏了.........

网友:
只能说这个技嘉H61最多问题的板子 真的垃圾

网友:
技嘉H61主板就是老爱有这个毛病,它BIOS也老爱坏。如果CPUpwok没电压,就不用考虑CPU电压管理芯片。绝对是南桥条件不满足。既然CPU供电之前的电压工作正常,。就找IO这边的PG,果然这主板就是24PIN电源发出的PG出现问题

网友:
这主板修过很多板,,,,修好的机率一直很低

网友:
同行拿的主机好多是电源不出PG无CPU电压的

网友:
分够不够用,取决于你,有没有一颗乐于分享的心

网友:
H61 碰带BIOS有问题的还不少 这个没见过

网友:
要修信号的问题真是难修,楼主确实惊艳比较足

网友:
CPU供电是平时最难修的问题,楼主修的得心应手

网友:
改天要是遇到同样的问题就好,可以试试这个方法修

网友:
谢谢分享 值得学习 收藏备用下次碰到一样故障会拿出

网友:
学习了,时序很清晰。
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网友D:
掌握时序是多么的重要。都脱离不了INTEL的控制
泪无色
此话怎么解释??????????????????????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掌握时序是多么的重要。都脱离不了INTEL的控制
此话怎么解释??????????????????????

网友:
从845修到现在的H81,以前电源管理芯片坏,爆电容的多。现在不同,多为检测信号的电阻出问题多.所以图纸点位很重要。月饼说离不了intel的控制,是不是和安卓手机离不了谷歌同样道理?不同时期的安卓机,无论2.0 3.0 4.0 .....都是在别人控制下

网友:
楼主分析还是比较到位 小白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很好,应该可以了,还不够,在加

网友:
我们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修炼成高手,其他一切都是浮云

网友:
修过好多H61没CPU电压的,技嘉的好多都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