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2018-05-10):
荣8青春版 开机正常,不充电。无进水检查后发现充电电路短路。接口小板排线都没问题。主板端短路,不发热谁修过有经验给点提示
充电短路

网友:
充电IC ,电源IC,还有充电线路上的电容,一一排除吧

网友:
楼主哪里人,我前几天接用户一机器同样问题。车冲烧掉电源ic,见意用户换新主板,一动容易死

网友:
短路最好修,跑电路,没办法帮到你,只有自己一步一步跑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