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0J 进不去PE 蓝屏 重启

楼主(2018-05-10):
板号X550JX_2.0 进不去PE 硬盘拿掉也进不去  硬盘拿出来做好放进去    做WIN10  WIN8系统都蓝屏  重启进不去  BIOS刷过 内存也屏蔽了 显卡加焊过  都没有任何用   现在就剩下南桥  CPU 没动了  看论坛里有几个一样的病例   但都是没有修好  但那是以前的帖子 有些时间了  现在有大神修好的没  求告知  谢谢   附上正面  反面照片方便对比

网友:
屏蔽半载内存试试这个容易坏  要不显卡和CPU的可能大

网友:
好像是飞行堡垒吧? 我之前也遇到过和你一模一样的故障,屏蔽内存,换了显卡,加了显卡和cpu滤波电容都没有搞定,最后放弃了

网友:
如果你有资源的话可以换内存颗粒看看,但不排除CPU,2代和部分三代的CPU遇到过,一进系统就死机或是蓝屏,最后换CPU好的,不过现在的都是板载的CPU,风险太高

网友:
CPU有问题会进PE蓝屏的。我觉得很有可能是CPU问题

网友:
这个真的要看哪个大佬搞定过没

网友:
我到目前已经碰到四台,无一修好

网友:
华硕的板子只要不是内存基本都是cpu坏的。这种基本修不好。修了就换不了了。不修可以换的。

网友:
三板斧,刷BIOS,能认到就有希望,还有用什么板试的机,945的只支持1.0的PCIE。

网友:
哥们,你这个是不是I7的   是不是进系统 蓝屏   碰巧能进系统但马上死机,BLOS下不会有问题    进PE很长时间也进不去但过一会就会灰掉再然后就重启了,  如果是    放弃吧   这玩意CPU坏了    我也说不为什么,今天年已经有三个这样的华硕在我手上了,tb网上这板子交换肯定是不靠谱的,单购1800客户直接说卖给我了  我都是拆件卖掉了

网友:
CPU坏了啊    我有个朋友做售后的,我遇到过2次都是一样的故障丢售后都说是U挂了 ,没戏

网友:
感觉可能是内存的问题,现在的PE都是向内存注入程序!

网友:
华硕X550JX这个版号的机器,向楼主这个故障的真心没有修好过,板载的I5 或者I7,这个板我曾经南桥 内存 显卡都换过,出了U没有换,其他都换了,不行,最后放弃,修的压力很大,

网友:
学习了,非常感谢亲的无私奉献

网友:
蓝屏代码看了吗  ·     安装版本的系统 装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