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1A55M LX主板跑码卡90不亮屏幕 等待一分钟才亮故障修复

楼主(2018-05-11):
华硕F1A55M LX主板开机顺利跑码卡90,不亮屏幕,后面没有管他,慢慢 等待一分钟才亮。  分析原因可能是IO芯片的外围电路有影响,拆掉RS232的芯片,依然这样。看来又得多拆了。 测量网卡芯片有1V的电压, 暂时没有去怀疑。 于是慢就慢,进系统测下,才发现找不到网卡设备。 直接干掉网卡AR8161,跑码一路过,亮机很快。更换网卡芯片后, 一切OK。

网友:
怎么没有人来帮我赞下呢,  我等待90的过程也不容易啊

网友A:
一般网卡坏了都不跑码了吧!这还不错能开机  这就好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网卡坏了都不跑码了吧!这还不错能开机  这就好修了

是我亲自进系统才发现网卡坏了, 才换网卡的。 这种QFN的芯片不好吹,尽量少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