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开机时间只要12秒的情况下,换成固态的体验还会是“质的飞跃”吗?

楼主(2018-05-11):
机械硬盘开机时间只要12秒的情况下,换成固态的体验还会是“质的飞跃”吗?

网友:
SSD不是为了开机速度!
SSD不是为了开机速度!
SSD不是为了开机速度!
(近期知乎流行Copy三遍?!)
依靠Win8的快速启动(即深度休眠),即使是机械硬盘也可以把开机速度大大提高。
但是你在打开软件的时候依然很慢。
下面这个画面你是否经常看见:

我能说我为了成功把这个图截下来把Word打开了三次么。。。打开太快了,截图手速有点跟不上。

用的是128G的三星840pro。
而我电脑现在开机并不快,装了一大堆软件之后,128的SSD只剩29G,系统加载还是比较费时间的,开机比题主慢一些,但也在20秒内吧。不算太快,但也并不会影响体验。

大软件或者大游戏的打开速度才是体验的关键!
打开个Photoshop不用两秒,打开个Matlab也才三四秒。

再说一次
SSD不是为了开机速度!开机速度不代表电脑体验。

在这篇专栏里我简单介绍了SSD和机械硬盘等存储结构的区别和优劣:
HDD & SSD & EMMC & NAND - 不懂电脑,不要南桥 - 知乎专栏

网友:
SSD提高的并不只是开机的秒数,而是整个windows系统的响应速度和软件开启速度,对小型软件(QQ,杀软,浏览器之类的),基本都是秒开,在稍微大一点的软件的运行上(比如PS,AUTOCAD,SOLIDWORKS之类的),ssd和机械硬盘的区别还是很大的(前提是你把软件装到了ssd里)。题主原来的体验是“很顺畅”,那加了ssd之后就会是“极为顺畅"。
鉴于题主的配置,建议上128g的msata接口的SSD,例如英睿达M550,浦科特M6M。
我是Y400用户,i7-3632QM+8G+128G SSD+1T HDD+GT750M,能升级的都升级了,只剩显卡不能换。。(最多打打lol,所以没有SLI)

网友:
会快。但不会是质的飞跃了。我家台式机60G固态做系统,开机11秒【做为参考】

固态并不是为了开机快,而是为了增强体验感

开软件不会再卡顿,图像不会再刷新出来,浏览器不会喘大气

但是,固态慎用,一旦开始使用固态,你就无法回到机械硬盘了( _)

网友:
题主的电脑如果只是用来开关机的话确实不要换固态硬盘。

网友:
大概相当于
机械硬盘:俯身打开排插,按下电脑电源键,起身去倒杯茶回来。才可以做到点击桌面的图标(比如qq)后立即打开qq界面。
固态硬盘:俯身打开排插,按下电脑电源键,抬头已经进到桌面。并且点开qq也是秒开的。连去倒杯开水的机会都不给。

机械硬盘:lol掉线重连,可以去小解一下。
固态硬盘:lol掉线重连,英雄还没复活。

网友:
本人持有的是联想Y410P
i5 500G机械 4G GT755M
现在i5 8G 500G+120G SSD  8G
SSD不仅整体的优化了系统启动项,原来在我手里调教的机械硬盘开机在20S~30S之间开机后还需要后台启动一伙…上了SSD后!开机在5S~15S…开机后~扣自动挂好了…ecilpse打开到我之前写的地方了!我插了个电源,开机所有都好了!

网友:
请记住:不要认为自己的Win8.x+HDD开机很快就放弃安装固态硬盘。
机械硬盘的随机存取性能很差,这是由机械硬盘的特点决定的,哪怕是15000rpm的HDD,它的随机存取性能还是远远不如最差的SSD的(如Sandisk SDSSDP,4K QD1写入速度是个位数,读也没高哪去,但这也要比15000rpm的HDD要强太多了。)
而较高的随机存取性能能让你感受到软件秒开,干再多任务也不卡顿的体验。
至于具体差别如何量化,个人建议你使用PCMark7来测试,不要使用AS SSD这种快餐跑分软件,数再高(某些厂商作弊)也没用,PCMark7这种测试它们永远无法躲过去。

至于推荐,个人建议台式机上美光(英睿达),毕竟美光便宜,但笔记本我就不建议上美光了,美光对节能规范支持的比较激进,在部分对节能规范支持有bug的笔记本上可能会出现问题,尤其是联想笔记本。这时就应该买Intel 530/535,OCZ Arc 100等SSD了。

不要买三星,讲真的。

网友:
用的是三星SSD,想说的是,win10开机比win8.1慢了~~

网友:
肯定还会比15秒快,而且,固态的作用不只是开机快啊

网友:
这问题挺老的,不知楼主现在开机时间多长?反正我两台主力机,用ssd后开机都没有超过20秒(笔记本秒开,台式机由于挂载了一堆hdd甚至raid卡,主板芯片组也不行(990FX),就这样都不超过20秒,而且一进入桌面立刻可以使用)~

网友:
机械硬盘开机时间只要12秒,那是因为刚刚装系统,新硬盘。
过三个月之后,随着电脑的深入使用,肯定不会12秒了。到那时候和固态硬盘相比较会落后了,但未必是质的飞跃。

网友:
用了ssd后,渣渣配置笔记本在开机方面确实快了,最大的改变是很快进入状态非常快,打开大型软件也很快。

网友:
ssd的体验不在开机速度上,在平时启动程序和读取小文件上

网友:
SSD在本质上提升你的电脑速度,并不靠你个人所臆想的如何如何。因为原理就在那,当你配置高了,HDD就比较吃力了,哪怕7200r也没用,本质在于HDD提供不了这么快的读写速度,类似于供不应求,SSD可以,当两者相对同步了,速度就上去了。

网友:
SSD较机械硬盘而言主要提高的是硬盘读写速率,所以只要涉及硬盘读写的操作,用户都会感觉较机械硬盘快。
固态硬盘虽然有寿命,但是现在的固态硬盘基本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会随着时间降速,比如2年后,他的读写速度只有原来的百分之70了。特点是读写速度快,目前最好的Apacer工业级CFC 6-M的读写速度已经超过SATA 3接口的600M/S的上限了。各项性能全面超越机械硬盘。

网友:
按按钮到可操作系统开始都应该算开机时间。这样的话,机械和SSD差距就大了去了。

网友:
你把gta5放在ssd里试试

网友:
有一种电脑是不太需要开机的(好像有两月没关机了),只需要开盖…

这样不会拉仇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