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HP超极本不触发 走了弯路,DA0U52MB6E0

楼主(2018-05-11):
维修一台HP超极本,故障不触发,版号DA0U52MB6E0
通电看待机电流先是0.02马上就变成0.003然后不触发。。。拆机后下载了图纸,首先就测量有没有3V,5V待机。  测量没有待机电压,改机待机芯片是RT8223。查芯片工作条件,16V 供电都不正常,,10几V电压上上下下的不稳定。。。隔离保护有问题啊。

转战隔离电路,MOS管PQ39没有完全导通,它的G极受控于PU1的4脚ACDRV,正常的话ACDRV电压应该略高于VIN电压,MOS管才会导通。。问题就在此脚电压也是十几v摇摆不定。马上换一个BQ24728,涛声依旧。

好好再看下有什么条件没满足。。。6脚的ACDET图纸上写着13V的,实际测量几乎没什么电压。。问题就在这了。顺藤摸瓜,这里就长话短说,此脚受控于PQ3,PQ3又受控于PQ4。.。也就是说PQ4的B极要是高电平,PQ4就导通,就拉低PQ3 G极,PQ3就截止,,ACDET就高电平了。。。实际测量就是PQ4没有导通,导致了PQ3导通ACDET电压拉低了。。。。

看图纸 PQ3B极是通过2个电阻分压,一个PD4接到+VA过来的,很简单,肯定是这几个原件出问题了。。然后一个个测量,PR27,PR42,PR43,PD4全都正常。电压经过PR42就变成了0.5V,再经过PR27到PQ4就变成了0.1.所以P4不导通。。。唯独就是PC87找了N久没找到,,对地打了一下阻值也没有短路啊。。。索性直接就把PR27短接了。。这样一来PQ4 就导通了。。ACDET也高电平了。。19V电压顺利就输出了。通电待机电流始终是0.02了貌似正常了。。然而还是没有3V.5V待机。。。

测得待机芯片RT8223  16脚VCC也正常了。13脚EN也正常。。怎么还没待机输出? 换芯片吧。没有8223怎么办,论坛里搜索帖子大家都说跟51125通用,。换了3个51125,一模一样还是没有3V 5V输出。。。怪了。。想起说8223和51125区别还有个18脚的区别。
马上再看图纸,18脚ENC果然没有电压,,,他连接到EC48脚  S5_ON信号。

马上测量EC 48脚,也没有电压,也没有断线。。这么说EC都没有正常工作了。这就郁闷了。。。这时候我就在想,怎么能同时隔离出问题,这待机又出问题呢。会不会是我原来故障没有排除,还是受牵连?,,想到这里,我把PR27短接线拆了,,回到原点查问题。。。没想到的是,拆掉线再通电PQ4导通了,B机有0.5V,,19V也正常输出了,,怪了。。。好了??那赶紧测待机电压,还是没有。。我就奇怪了,,再看待机电流,插上电源0.02,过一会就变成0.003.。可是19V输出现在是正常的。。还是没有3V 5V输出。难道是要触发后才有??试着去触发,果然正常开机了。。。
但是高兴得太早。断电以后,再插电,,又是涛声依旧了。。。不过这次知道了,待机要触发后才有的,,于是又短接PR27,强制输出19V。。可是怎么也不触发,待机电流也是插上去始终0.02,不会像正常的时候那样,变成0.003.。。。唉。。
想来想去,这B极也没几个原件啊,都正常啊,怎么会电压低呢,,只能换个PQ4管子了。。。换了PQ4,通电,PR27两端电压明显不一样了,一端2.7V一端0.6V,正常了。。此时19V输出也正常,触发正常点亮。。。唉。原来就是个PQ4管子不良啊。

网友:
虽然走了些弯路  但是最后还是修好了 还长了经验  祝贺你

网友:
很是不错的经验,下次修到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
思路清晰,就是费了点时间。。。。。。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厉害了,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