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iPhone iPad开机后必须解锁才能连WIFI?

楼主(2018-05-11):
为什么iPhone iPad开机后必须解锁才能连WIFI?

网友:
你不会插SIM卡啊,有卡就有网
这样原因很简单,wifi密码是keychain里保存的,至少也是protected until first unlock。刚开机keychain没有解锁,加密的项目都读不出,包括wifi密码
你去试试通讯录也是读不出来的,接电话不显示联系人名称,必须第一次解锁以后才能读出

网友:
可以看一下iOS的安全白皮书。

网友:
这是一个省电机制,被人骂了不知道多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