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新配的电脑,系统装win7还是win10好?

楼主(2018-05-11):
新配的电脑,系统装win7还是win10好?

网友:
用新不用旧。就算从对新硬件特性的支持上来说,也应该尽量用新的操作系统。

网友:
先装win7,然后升级win10,这样可以免费永久绑定一个win10授权

网友:
如果不在乎盗版的话,推荐Win7。

因为你看Windows话题下大家对10的吐槽,都严重到什么程度了。作为一个操作系统,连按照使用者意愿连续、长期、稳定工作(对,我就是说强制更新,以及各种神奇的bug)都不能实现,那它的实用价值就真值得认真考虑了。

而Win7呢,从推出那天起,谈资就是各种稳定。慢慢,连稳定都没人谈了,因为太稳定了——这才叫工具。看看所有比较7和10的问题下,有几个明确指出了7的缺点的?很少,因为除了不支持触屏和dx12,Win7真没什么缺点。

我知道很多人想来评论:我用Win10很稳定啊。
请注意:讨论一个东西的 客观 缺点时,有发言权的是遇到问题的人。你没遇到,偷着乐就行了。

肯定也有很多人想说:Win7刚出时你是不是也说XP好?
那个,我怎么说也是当年因为XP太烂,早早尝鲜过Vista开发版的人,你这么主观臆断,不太好吧。

网友:
由于你现在基本买不到win 7的授权,所以win 10是你唯一的选择
另,纯uefi引导的win 10比win 7不知道高哪里去了

网友:
如果是桌面 PC,不追求尝鲜我觉得可以继续使用 Windows 7
如果不是 DX12 的游戏,自然不会得到 DX12 带来的性能提升

我的「桌面 PC」定义:不经常移动,非触摸屏,使用鼠标等精准指针设备

为什么我觉得可以继续使用 Windows 7

首先看你的配置:4代i5,8g内存,ssd,r9显卡
这个配置安装 Windows 7 64位版本应该不会碰到什么兼容性问题。

从 Windows 7 开始,64 位系统的兼容性已经大大提高,能够充分利用内存。Windows 7 对 SSD 也有着相当完善的支持,我把页面文件扔 SSD 上用了许多年了,整个 SSD 写入寿命才从 100 降低到了 96。R9 显卡你没说具体型号但肯定能完整支持到 DX 11.1(可惜的是完整的 DX11.1 特性只有 Windows 8 以上系统支持,Windows 7 只支持完整的 DX11 和一小部分 DX11.1 特性)

至于没有 DX12 的遗憾嘛 —— Valve 社名声够不够大啊?Source 2 引擎会支持 Vulkan,这是 OpenGL 阵营性能可以和 DX12 抗衡的黑科技。(然而 A 卡的 OpenGL 驱动向来有点坑,会不会有完善支持我可说不好)从市场份额上来看,不会有脑子让门挤了的游戏厂商短期内推出 DX 12 Only 的游戏的。相比之下,Steam 现在全平台(Windows,OS X,Linux)的市场份额远比 Windows Store 前景好得多,OpenGL 跨平台的优势势必成为 Vulkan 对抗 DX12 有利的筹码。

为什么我不推荐现在使用 Windows 10

首先驱动是个问题,毕竟系统还比较新。Nvidia 用户已经被 Windows Update 强制安装的驱动程序坑过一次了 —— 试想一下,你正在用 Windows 10 电脑玩游戏,Windows Update 在后台强行自动下载更新,你的网络延迟会增加;下载后开始自动安装,你的磁盘 IO 和 CPU 占用会升高,游戏画面会出现顿卡;之后 Windows 提示你重启系统,你关闭游戏重启电脑却发现这个自动更新包含了一个有问题的驱动,你的显卡要么罢工要么游戏不正常。所以我说,Windows Update 不给用户控制权就是耍流氓!这是不可忍受的!

======================
关于 Windows Update 我补充说明一下: Windows 10 的 Windows Update 截止到目前依然是不给用户控制权的,大部分免费升级的 OEM 用户获得的都将是家庭版,意味着包括驱动程序在内所有更新都会被强制下载安装(网上各种伪技巧都是扯淡,屁用没有。截至目前除了一刀切彻底禁用 Windows Update 别无他法)就算你用的是专业版或企业版,也仅能推迟功能更新,安全更新依然是强行下载安装 —— 在 Windows 10 正式发布之后已经有不止一个安全更新导致特定情况下的资源管理器 (Windows Explorer) 崩溃甚至无限循环重启(某个补丁安装失败、重启、再次强行安装、失败、重启……)我提到的前一个补丁还可以通过微软推出的一个 wushowhide.diagcab 程序来隐藏掉,后一个补丁的问题更加严重 —— 因为是安装失败,并不会出现在那个程序的列表中。所以如果你的电脑出现了这个问题同时你不具备手动修复的能力,You’re fucked.
======================

Windows 10 现在感觉是个半成品,完成度很低,就好像 Windows 8 刚出来那会儿。比如说:Windows 10 的开始菜单是废物。既没有 Windows 7 上面那种优秀的桌面使用体验(行距紧凑展示更多内容,方便的搜索,随意删减整理,右键菜单执行高级操作)又没有 Windows 8 上那种优秀的触屏操作体验(更流畅,更美观)

至于通用(Universal Windows Platform)应用——我们真的需要在桌面 PC 上使用为触摸设备设计的应用吗?即使它们能在某种程度上适应我们的桌面布局,但操作逻辑上和传统桌面程序依然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况且,为移动设备设计的应用大多依赖于移动设备的各种功能,在桌面 PC 上无法全功能使用。然而微软却强行要桌面用户也习惯这一点 —— 默认浏览器 Edge 是通用应用,计算器这种工具软件都是通用应用。闹哪样?如果微软能把通用应用做成和 Win32 应用一样界面紧凑,轻量资源占用,开启不那么死慢(什么年代了还有 Splash Screen?傻逼吗)我也不会有什么怨言了。哦对了,Windows 10 的开始菜单也是个通用应用,这也是为什么这玩意用起来感觉那么烂(有时候干脆卡得打不开)

Windows 10 更适合运行在 Surface Pro 这种二合一设备上,桌面 PC 还是愉快的用更加适合传统硬件的 Windows 7 吧。最后,Windows 7 是可以升级安装到 Windows 10 的,免费期是 Windows 10 发布之后的一整年,还有很长时间。不如等等看我提到的这些坑爹点在 TH2 发布后会不会有明显改善再做升级决定。

网友:
(由于早已退回Win7,图片均来自于网络,且图片高清流量预警)
    实际上,如果不想体验一下Cortana的话是不必要去升级Win10。

    尽管微软大力宣传Win10,但是作为体验者不得不无奈的从Windows10退回Windows7。Lenovo T60能够十分流畅的运行Win7,但是对于Win10来说是比较卡慢的,而且CPU发热严重( Intel(R) Core(TM) 2 Duo 1.83GHs,1.83GHs)。时常打不开开始菜单和通知栏。控制中心和设置很遗憾的没有整合在一起,但是设置中心的搜索弥补了这个缺陷。而且由于中国的各种不规范(道路啊,食品啊,网站啊什么的),导致无论多么高科技,在中国都是摆设,Edge完全没有突出他的优点。
    但是不得不说Win10在使用感觉上十分出色:OutLook的账户管理深入系统每一处,每次开机时的账户登录都清楚地告诉用户:这台电脑,属于你。而对XBOX的直接整合更让游戏玩家联机更加方便;得益于‘个性化’功能的再次改进,开始菜单与任务栏更加赏心悦目,
    取消AERO后,效果似乎变得比之前更好,而且系统在多平台的通用性更加让微软创造了一个未来:生态。
    坏处好处我用的也差不多了,我觉得Win10的最大卖点可能是人性化的服务和诚恳的态度,服务去问问别人,而且你实在不爽Win10设置里面有系统退回,升级后什么系统他会把你退回到那时候的 正版系统 (当天天之内在网上下载一个BIOS系统激活,这样就可以不花钱拿正版);态度倒是可以直接告诉你:到处都是建议反馈按钮,系统退回的时候也不放过你问你为什么,要原因,给选项(里面有一项是关于‘卡慢’的,我毫不犹豫的选了),然后我写了如下几句:对于一个能够流畅运行Win7系统的电脑来说,Win10的表现实在不如人意。

网友:
战地3在win10上,死前会黑屏一下,这一下少开好几枪呢!

网友:
正版 Windows 10

网友:
如果没有触摸屏说实话7和10没啥区别。如果你追求界面精致美我倒是建议你用7,当然你非要认为10的那种瓷砖对于桌面系统能叫美我也没意见。

网友:
装win7,激活了再升级win10…

网友:
用哪一个版本的已经有人回答过了。我在这里想说的是:怎么自己装?

很多女生不会自己装系统,一听到装系统就觉得很难很理工的感觉。其实装系统是非常简单的。至少现在来说,有很多一键的小白式操作装机助手。我们需要利用一个工具:盘云装机助手,盘云装机助手是一款操作简单、功能强大的绿色系统重装软件。即使你是电脑小白,系统重装都不在话下,也不会担心数据备份等问题。

下载到电脑,运行安装程序:

安装之后按照以下步骤运作:
第一步:打开这个安装助手

第二步:选择你需要安装的系统

点进去每个系统,都会有不同的位数选择

使用快捷键:win+pause Break,打开查看自己电脑的位数:
第三步:点击进入下一步,选择需要备份的系统资料

第四步:点击进入下一步,选择需要安装的软件

第五步:进入下载驱动程序
最后等待安装就好了

你也可以到我的 微信公众号:边上时间 通识技能里面,找到这个助手的链接

网友:
用win7吧,足够稳定好用的了。win10的自动更新太折腾了,。

网友:
如果是综合性能 个人感觉win8.1好一点win7已经是差不多过时的产品了 win7的成功,显卡渲染,和并联通用计算带来了更好的游戏画质和性能体验,于是it界开始流行PC和主机画质争霸战,且主机游戏也开始向手机开发蔓延,社会存在实行大一统概念倡导,于是微软就推出了大一统的系统,当win8推出时,是兼容了平板和手机的,而当时的平板手机还停留在性能很低的时代,很多甚至就是单核,双核。跑win7那种大软件根本跑不动,所以win8去掉了很多占资源,拖后腿的特效,比如:玻璃特效等。并加强了低配机器上的内存的利用效能。这就导致了win8是最早的能适应低配的大一统系统。低配机器上,内存运用,整体性能也做的最好。8.1就做的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