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硬盘越用越慢,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8-05-11):
固态硬盘越用越慢,是什么原因?

网友:
固态硬盘会越用越慢,这和固态硬盘的工作原理有很大的关系。固态硬盘使用闪存作为储存介质,而闪存有个特性:必须先擦除之后才能再次写入数据,这一点和机械硬盘不同,机械硬盘可以直接在数据上面覆盖写入。
我们新买固态硬盘的时候,其中的NAND闪存已经预先擦除干净,因此数据可以直接写入,无需完成数据清除这一步,这时数据的写入速度非常快,但随着时间的推移,SSD中从未使用的存储空间越来越少,很多时候必须先擦除闪存中的数据然后再写入,因此其性能就会明显下降。
因此,平时在使用SSD时,要注意保养:不要使用碎片整理,要小分区、少分区。

网友:
固态盘越用越慢是因为已经写满过一遍了,虽然系统内看到剩余空间很多。固态盘底层是不断重定向写到已经被擦好的block中,一开始这种擦好的block量足,所以速度快,但是随着空闲block越来越少,系统不得不产生写放大,极端情况会现擦现写,这种性能急剧下降。
一般系统都支持trim,让固态盘底层回收被重定向之后的垃圾page,这个过程叫做GC垃圾回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