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4分15秒掉电

楼主(2018-05-11):
版号K53SD REV:2.3  内存贴纸:K53E  PCH:HM65  定时4分15秒掉电  分秒不差
查了下以往的帖子,这个机器貌似没有ME掉电的问题,刷过官网合成的BIOS(官网不带ME),换过HM65,EC。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你看是不是温控有问题,先按普通掉电想,别把问题想大了哦

网友B:
显卡也有可能,不进系统也掉吗,准时掉电,在各个电压都正常的情况下,可以尝试断开显卡的耦合电容 先排除显卡CPU。

网友C:
如果进系统,进pe,或者什么都不进都是准时4分15秒哥,那还是先继续干bios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也有可能,不进系统也掉吗,准时掉电,在各个电压都正常的情况下,可以尝试断开显卡的耦合电容 先排除 ...

集显,CPU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进系统,进pe,或者什么都不进都是准时4分15秒哥,那还是先继续干bios吧

已经“先”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是不是温控有问题,先按普通掉电想,别把问题想大了哦

怀疑过温控,但是4分15秒掉电,感觉温控的几率小。这机器只有点位,我没时间查,要不麻烦大师你帮我找几个测试点

网友:
可以换一个BIOS芯片试试看

网友:
我今天遇到一样的问题 也是4分钟的时候准时掉电 风扇一转一停 现在换了EC后就好了

网友:
那就要先看下掉电之前风扇会不会狂转..........................

网友:
感觉还是bios的问题,虽然你应经刷了官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