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win8下怎么才能玩红警?

楼主(2018-05-11):
win8下怎么才能玩红警?

网友:
win8下在红警的的快捷方式上,加上一个-win的参数就可以窗口化运行了。至于卡顿,游戏文件夹下的ra2.ini或者ra2md.ini中找到[Video],VideoBackBuffer和AllowVRAMSidebar设为no即可。我现在是win10,只要窗口化就能运行(但非游戏时界面经常显示异常),不窗口化就会黑屏。一点都不卡,反而是设置最快速度时快得离谱。
更新:
前几天发现了一个很不错的办法,就是下载3个DLL,将他们放到红警2或尤里复仇的游戏安装目录下,就可以全屏运行了。Win8、Win10均适用。
下载地址:http://bitpatch.com/downloads/ie-ddrawfix.zip

【导航】★ 资源下载 ★ 常见问题 ★ 便民链接 ★

这是红警吧的导航帖,可以尝试多种方法。

网友:
装个xp的虚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