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S450显卡维修求助

楼主(2018-05-11):
GTS450显卡维修求助,如图听示,下一步应该怎么查,没有思路了。。。。。。。

网友A:
三板斧,刷BIOS,能认到就有希望,还有用什么板试的机,945的只支持1.0的PCIE。

网友B:
给显卡做下BGA看看,你这查的外围都正常,换块主板看一下,排除主板后就做显卡BGA

网友C:
会修显卡已经很不错了,笔记本我都不知道几千台了,就是不会修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板斧,刷BIOS,能认到就有希望,还有用什么板试的机,945的只支持1.0的PCIE。

刷过了,还是不行,主板用的华硕p43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显卡做下BGA看看,你这查的外围都正常,换块主板看一下,排除主板后就做显卡BGA

木有BGA设备,想排除掉BGA外所有可能,输出部分会不会影响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板斧,刷BIOS,能认到就有希望,还有用什么板试的机,945的只支持1.0的PCIE。

刷过了,还是不行,主板用的华硕p43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会修显卡已经很不错了,笔记本我都不知道几千台了,就是不会修显卡

修本子有钱赚,显卡没搞头的,只是想积累点经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