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N15C1 板号LA-C611P开机电流0.2维修

楼主(2018-05-11):
昨天同行拿来一台宏基的本本, 开机电流0.2一看就是缺电压,拆开各大电感量了一下都有电压就CPU供电没有出来,找到图纸测CPU供电芯片的供电有开启也有了,不出CPU电压那就刷个BIOS吧,找了半天找到一个要下载分买的BIOS刷上还是一个样~。~然后测了下转换电压,当测到UC5的时候发现问题+1.0VALW_PRIM 1V正常到+1.0V_VCCSTU只有0.7V了 马上拆了个芯片换上去开机直接跑到0.7掉电~~重启~~又掉电~~双重启~~叒掉电~~最后正常亮机~~看来我刷的BIOS是好的,维修结束附上亮机图和测试OK的BIOS,据说这个板的BIOS分CPU的我的主板CPU型号是SR2EY

ACER LA-C611P CPU SR2EY测试 OK.zip

4.33 M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296,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好像挺多这种转换的芯片容易坏。

网友:
有修过thinkpadE540开机黑屏指示灯亮的吗?

网友:
很新的机器啊!供电的问题修好要放心多了啊!

网友:
不出CPU供电和这个+1.0V_VCCSTU有关系,学习了

网友A:
掉电~~重启~~又掉电~~双重启~~叒掉电~~最后正常亮机~~很有喜感的表达。这机器,SVID维持供电不正常,导致CPU供电芯片无法调制出合适的CPU供电,一般是单CPU才会,桥和CPU分离的,CPU供电芯片有开启就有供电了。

网友(2019-03-26):
引用 网友A:
掉电~~重启~~又掉电~~双重启~~叒掉电~~最后正常亮机~~很有喜感的表达。这机器,SVID维持供电不正常,导致CP ...

高手,受教了

网友:
现在的新图纸好像基本都没上电时序图,有的话就好查电压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