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墅WiFi选用网件Orbi多路由系统,Linksys Velop还是华为荣耀分布路由?

楼主(2018-05-11):
别墅WiFi选用网件Orbi多路由系统,Linksys Velop还是华为荣耀分布路由?

网友:
当下流行的无线Mesh技术可谓是顶着“黑科技”的光环出现在我们面前。这种技术不仅将传统的WLAN由星型网络拓扑结构转变成网状拓扑结构,而且稳定性和传输带宽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因此看起来没有不买的理由啊。

现在号称支持mesh的路由产品越来越多,至于哪个更好用,到底谁是真假美猴王,我搬运来点东西相信题主肯定感兴趣的。

根据7月份外国知名网络设备评测网站 smallnetbuilder 对市面上多款 Mesh WiFi 无线产品测试,包括网件Orbi、eerov2、Amplifi HD、谷歌WiFi、Luma、Edimax、Amplifi 及 Linksys Velop,网件Orbi 不管是厨房、卧室及客厅都有超过 200Mbps 的下载速度,其他的最高只能达到 100Mbps 的速度。

虽然不知道测试中用的网络带宽是多大,但是看了测试结果Orbi排名第一,真想搞一套体验下。题主也可以去smallnetbuilder网站搜下,有更详细的测试数据。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网件Orbi 3系用过的飘过,表示好用,楼层之间的带宽衰减真的很低,我是100M宽带。其他的没用过。

网友:
别墅都买了,肯定是选网件的orbi系统啊
安全稳定。

网友:
 对于别墅用户来说,因为面积和房屋结构导致,很容易出现Wi-Fi信号盲区。对路由器的要求无线是很高的~不然你要不要考虑有线无线结合?

网友:
网件奥秘,硬件规格第一。

网友:
三款都用过,荣耀那个算不上mesh
velop明显不行,固件,安装过程和实际效果和orbi差不止一点点
orbi,现在是一拖五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