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大短维修

楼主(2018-05-11):
6S大短维修
上电大短1.4A
测PP_VCC_MAIN二级体值偏低,手摸为主板上半部分较热,B面熏松香上电,十多秒音频芯片部分慢慢熔化,明显是A面短路。将CPU屏蔽罩拆下,熏上松香,上电,C4023D4021D4020L4020秒化
C4023打值对地200ID板为550
取下C4023对地值为350
再取下U4020,对地值正常了。
更换U4020C4023,上电测试,不漏电了,触发电流正常了。开机测试,一切正常。
至此,该机维修完毕!

网友A:
楼主最后配图太霸气了,估计你修好了也要等若干年才能用。钱是收不到了

网友:
楼主的店是新开的吧,没什么东西!

网友:
短路或大电流对维修师傅来说最好玩了!来钱很爽!几乎没有后遗症,没有售后!

网友:
还是不错的,比我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最后配图太霸气了,估计你修好了也要等若干年才能用。钱是收不到了

刷机啊 这又不是什么大问题 大哥

网友:
这种大短还是很好修的,最怕信号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最后配图太霸气了,估计你修好了也要等若干年才能用。钱是收不到了

刚开机的时候我也差点被蒙了,IPHONE已停用,请。。。。。分钟后再试一次是一张图片哦

网友:
楼主的技术真好经常看您的帖子学到了很多

网友:
楼主技术牛逼,最后一张图更是亮点!

网友:
最后一张配图太霸气了,那得多少年后才能用啊

网友:
6S机器不要走弯路,很多都是升压电容短路,

网友:
上来了图片 看起来很精彩 学习了

网友:
谢谢楼主,写的很详细的维修过程。图片也拍的很清晰

网友:
技术好的人就是不一样,松香发短路必备

网友:
厉害,学习了   ,刚刚注册,没有下载积分,回复还有字符限制啊,要求30个字符以上

网友C:
请问楼主 这种点位图去哪里下载的呢
kdb1977
ZXW、维修宝典都可以,不过收费的,ZXW大概400左右,维修宝典700左右
详情
loveliyu
收费的 我用的维修宝典 免费的找不到好用的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 这种点位图去哪里下载的呢
收费的 我用的维修宝典 免费的找不到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 这种点位图去哪里下载的呢
ZXW、维修宝典都可以,不过收费的,ZXW大概400左右,维修宝典700左右

网友:
楼主手工与思路都很牛,膜拜,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图片很清晰,技术很牛逼,点赞。。。。。。。。。

网友:
666这维修桌也比较干净呀,看来新店!!!

网友:
这明明就是一张图片而已,停用画面怎么会看到 未安装SIM卡这个画面,

网友:
我也有台这样的现在开机200ma定电流dfu模式刷机正在等待iPhone硬盘换了无果是哪里不对

网友:
楼主图片拍的好清晰啊 啥手机?

网友(2018-06-19):
大短我从来不测的,直接上松香,一般都是电源附近的位置

网友D:
刚看了个贴子,一下干死3台cpu报废的机子,看这个瞬间心情舒畅点了
古典浪漫
真幽默,应该向高手高手高高手学习啊
详情

网友:
6S的灯控升压电路。。。。。。。。

网友:
楼主那个可调电源感觉高配呀 ,用普通的可以用在手机上吗(电脑用的)

网友:
44年多了,刷机吧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 新手前来学习了

网友:
短路还是比较好修的  记得以前碰到过一个用5A电源都没有烧出来的短路 最后用了2个电池并连才给烧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开机的时候我也差点被蒙了,IPHONE已停用,请。。。。。分钟后再试一次是一张图片哦

这个客户能给钱吗?停用的时间太久了啊

网友:
烧机大法立竿见影!加分支持!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开机的时候我也差点被蒙了,IPHONE已停用,请。。。。。分钟后再试一次是一张图片哦

原来是张图片啊 这兄弟很皮啊   对了 要是遇到这种问题要怎么解决啊?

网友:
大短路最好修了  我最喜欢修了

网友:
可以不错   楼主写得很详细。。。。求楼主有时间多分享一下....

网友(2019-05-26):
666   很不错的技术  值得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看了个贴子,一下干死3台cpu报废的机子,看这个瞬间心情舒畅点了

真幽默,应该向高手高手高高手学习啊

网友:
新手入门,学到一手松香,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的技术真好经常看您的帖子学到了很多.

网友:
这样的本人曾今有幸修过一台,两个二极管和灯控ic脚直接烧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