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有机械硬盘增加一个固态硬盘后重装系统的问题,怎么做 ...
已有机械硬盘增加一个固态硬盘后重装系统的问题,怎么做?

楼主(2018-05-11):
已有机械硬盘增加一个固态硬盘后重装系统的问题,怎么做?
固态硬盘
重装系统
硬盘

网友:
看你是用光驱还是U盘安装
进BIOS ,把启动顺序改成光驱或者U盘优先启动。然后安装系统的时候选择安装到固态里就行。记得要用原版系统,别用ghost版,另外安装前先格式化一下固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