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触摸屏失灵,换屏后还是无法滑动。画面显示一切正常,是主板出事儿了吗,请问是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2018-05-11):
ipad触摸屏失灵,换屏后还是无法滑动。画面显示一切正常,是主板出事儿了吗,请问是哪里出了问题!?
iPad
主板

网友A:
。。。虽然不知道你是怎么邀请到我的,但是,我的ipad3当时确实是在一年的使用后,主板坏掉了,屏幕无法滑动,换屏也不行。画面也是显示正常。只不过我已经过了保修期了,所以,扔了。。。换了个pad air。

网友:
触摸屏还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