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些零基础学习黑客攻占wifi方法书籍,网站等?

楼主(2018-05-11):
推荐一些零基础学习黑客攻占wifi方法书籍,网站等?

网友:
1.书籍。《黑客大曝光:无线网络安全(原书第3版)》([美]乔舒亚·莱特(Joshua Wright)约翰)【摘要 书评 试读】
《无线网络黑客攻防(畅销版)(含盘)》【摘要 书评 试读】
《Kali Linux无线网络渗透测试详解》(李亚伟)【摘要 书评 试读】
《大话无线通信 网络设计完全攻略》(陈华旺)【摘要 书评 试读】
2.文章
实战-Fluxion与wifi热点伪造、钓鱼、中间人攻击、wifi破解 - 玄魂工作室--Coding - 知乎专栏
3. 微信订阅号
点击打开二维码

网友:
钓鱼攻击教程
牛博恩教你破解无线密码[WPA2/CCMP]
书籍推荐看这本
BackTrack 5 Wireless Penetration Testing Beginner's Guide (豆瓣)

网友:
就一本国内的
杨哲的无线网络安全攻防实战进阶。但我个人觉得入门还是它最好,我是从这本书学习了当时Backtrack4r2,也下载了当时的wifislax,wifiway,当时wifiway里面包含了相当多的蓝牙攻击工具,后来因为种种原因硬盘被格,没有保留下来。扯了这么多,破解WiFi大部分也就是需要aircrack-ng套件,书中参数牢记多用,然后根据需要再入其它的无线书籍,万变不离其宗,跑包彩虹表,GPU,PIN可以reaver和bully,钓鱼的话有些书中会写,百度也可以得到。书是死的,想法是猥琐的。

网友:
有一个叫黑客圈的app可以看一下,我原来用过,感觉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