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c颗粒的固态硬盘寿命真的有那么不堪吗?

楼主(2018-05-11):
tlc颗粒的固态硬盘寿命真的有那么不堪吗?

网友:
你这个需求应该买UX501

网友:
正常人每天硬盘读写也就是不到20g的水平,除非你天天用固态下电影,正常状态下,250g以上tlc寿命用个三四年问题不大,不过,可能会有降速问题,据部分三星tlc固态用户反应,一年后软件测试有较为明显的降速,不过对正常应用其实影响没有那么大

网友:
图片转自cnBeta,侵删
Pm851,840evo OEM版,颗粒是QLC
寿命与速度均低于TLC,当然预装的SSD基本都这尿性,你如果不一天写十几个G用四年没什么问题。
————————————————
注:Oem盘的数据查不到,网上统一口径说是QLC。如有大神找到数据麻烦知会我一声

网友:
512g 的 tlc 现在沦落到被我用作下载盘, 哈哈. pt 专用, 虽然没时间看这些下载的资源

网友:
xps12已使用1年整,没发现掉速。
我的是512g的版本,固态容量越大寿命越长?
好像是三星的sm8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