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联想B460 大短路

楼主(2018-05-11):
这个机器大家应该都知道 乌龟壳通病 可是换了之后集显电压出不来 求助大家 这种情况能是你麻利问题 没有CPU换
cpu
通病

网友:
CPU烧的可能性很大啊

网友:
会不会烧了CPU呢,毕竟铁壳已经烧了。。。。。。

网友:
铁脑壳MOS,待机的 开启,, 这个机器 老通病啊

网友:
管没有吹好或者芯片也坏了先把这些排除了

网友:
这个CPU也容易坏的!!就是龟壳烧的

网友:
铁盒子烧的 9成少CPU 建议你换掉上下管和CPU供电芯片 再换个CPU测试下 我收手上的也是刚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