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路由器前放花草会影响其WiFi强度吗?

楼主(2018-05-11):
无线路由器前放花草会影响其WiFi强度吗?

网友:
泻药
会,绝对会
任何介质的更换都会影响信号强度,哪怕只是加了一张纸,只是可能你感觉不出而已,要用绝对精密的仪器可以测出差距
就连真空和大气下结果都不一样

网友:
对于2.5G以上的信号会有的,但影响不大,因为wifi信号强度还是高于背景辐射的,蓝牙等影响就大了。

网友:
有影响 得看放什么东西 要是很大一片就有非常大的影响 小的没多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