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MATE7屏自动乱跳,维修经验

楼主(2018-05-11):
   客户拿来一台华为MATE7,说是叫换外屏,报价200开干。分掉破的外屏后测试还是屏自动乱跳,实在没办法,打电话问拿货的说总成要200,心想这不是白干还要贴邮费?
  本着来一个修好一个的原则,把屏好好的看了一下,撕掉屏排线触摸座上的绝缘胶纸,发现上面一团脏东西,洗干净装回试机,屏是不跳了,但是完全没触摸了。只好拆下来在触摸排线上镀上锡试试,结果排线插不进去。只好用吸锡带拖平,再次测试还是不行,用显微镜一看还来是有根线腐蚀断了,直接飞线搞定。
  还有就是mate7外屏分掉后会没触摸,要压回外屏才有,屏胶非常难除,建议直接换偏光来得还快。
  希望对新手有帮助!
   飞好线建议用绿油固定一下

网友:
楼主,这个排线你用多少度焊上去的,350吗?

网友:
排线掉点或断线,是感觉最麻烦的了。我遇到华硕手机就有类似通病故障

网友:
排线飞线不好焊接  遇到进水腐蚀排线的只有换屏幕

网友:
排线掉点或断线,是感觉最麻烦的了

网友:
直接飞线就搞定了,简单的很!!!!!!!

网友:
可以可以 很强,维修就是要这么细心的态度。

网友:
楼主细心,技术好,学习了

网友:
按照正常的思路 排除屏 就没思路了。楼主的思路明确

网友:
感谢版主分享这么好的文章,非常感谢

网友:
我手上有一台华为mate7 没触摸有时候上下总是闪屏 换了总成还是这样 楼主有没有什么思路

网友:
        对您的敬仰如同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        对您的敬仰如同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

网友:
排线掉点或断线,是感觉最麻烦

网友:
排线飞线太细腻的活,手工不好的师傅很容易弄断其他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