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怎么判断是否过了内存呢

楼主(2018-05-11):
师傅们怎么确定主板一定是过了内存呢。有没有什么信号可以测量。感觉看BIOS跳变和内存波形都不太靠谱啊

网友:
台式机看诊断卡代码,笔记本看电流呗

网友:
一般用示波器测试SMBUS  的两条线路  数据和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