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1 维修一例

楼主(2018-05-11):
机器型号CQ41   版号 LA-4107P 故障开机不显,维修过程:
拆机观察无进水痕迹,显卡有维修过,重新换个显卡,电流还是一样

看电流感觉不像缺电压,直接测测吧从待机3.3v  待机5v ,3.3v转换正常,5v转换0v

3.3v转换电压正常

5v没有正常转换

更换u28问题解决

网友:
问题不复杂,单分析的很详细!谢谢分享!

网友:
简单 没仔细,你浪费了 一恶搞显卡

网友:
显卡没有短路情况,一般加焊能好的。不需要更换,这样维修就没有多大意义了

网友A:
电压没有转换过来, 应该不难修吧呀

网友:
应该检查清楚在考虑换显卡的,浪费张显卡

网友:
分析的很详细!谢谢分享  谢谢分享

网友B:
CQ4 1    机子修过很多,,还没修到这个故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没有转换过来, 应该不难修吧呀

没转换电压,开机看电流1.36多,很奇怪,看到上家焊 的显卡很烂,直接先排除一下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CQ4 1    机子修过很多,,还没修到这个故障的

怪事常常,,有最近特别多!!!

网友:
不应该电流那么大啊

网友:
这机显卡和显卡供电出问题的多,其它还好吧,

网友:
分够不够用,取决于你,有没有一颗乐于分享的心

网友:
加焊一下显存

网友:
二修的机器修起来确实好麻烦,修的脑壳疼

网友:
看来一修哥还是不错的,能让你把机器修出来,我碰到过二修机,别人把板子上的东西拆啦不少,修的要命

网友:
二修机修起来最费劲,除非报价高,因为维修起来太耗时间

网友:
看来一修哥加焊了显卡。没好就放弃了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分析这么多·····················

网友:
问一下公共点怎么测试,正常是多少伏,在那个位置有公共点。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大神们的评论也很精彩。学习了。

网友:
我这hp cq41 AMD的没待机电压

网友:
显卡 桥都有可能虚焊

网友:
没有测电压就直接去干显卡了,很有经验的维修案例啊

网友:
5V转换电压都去后级的那些地方呢?没有出来,为甚么电流就会跑那么高呢 。电流有没有跳变的感觉呢。还是什么地方有短路。。。

网友:
什么东西 没看到 楼主???????????????

网友:
修的真的很好,很细心。。。。。。。。。。

网友:
现在看帖子变成要出钱啦,怎么样才能畅通无阻的看帖子呢》》?请教一下各位

网友:
想看看维修结果,可惜看不了,哎!太可惜啦

网友:
经验不错。,学习发,下次修到也量下

网友:
这主板没有维修价值吧

网友:
我们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修炼成高手,其他一切都是浮云

网友:
牛人 维修就是快 思路太好了 维修就是要有好的思路

网友:
电源换过没,有保护开关没,见过T440P的是有个后盖开关氧化会出现这问

网友:
先考虑其他问题最后再换显卡,能不换最好不换

网友:
看来楼主是个厉害的人物

网友:
我觉得重新置一下,应该会好吧!

网友(2018-06-10):
确实是二修的就是麻烦,要排查的地方也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