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wifi辐射有实验证明危害大!而被实验是植物,想问这对人也有一样的危害吗?

楼主(2018-05-11):
近来wifi辐射有实验证明危害大!而被实验是植物,想问这对人也有一样的危害吗?

网友:
其实各位只要在高中的时候认真的学习过高中物理,并稍微阅读过一些科普知识,就不会对“辐射”二字产生如此离谱的误解,问出如此错误的问题。

花6分钟,看一下这个视频吧。

对了,还是正面回答一下题主的问题:
1,迄今为止,并没有一个实验被科学界认可说,证明非电离辐射对生物体有害,更无论植物。
2,wifi有辐射,但是和“危害”二字,风马牛不相及。

所以wifi,对人体没有任何危害。

6分钟了解辐射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QwOTE1NDk2.html

网友:
Ninth-graders design science experiment to test the effect of cellphone radiation on plants. The results may surprise you.
Five ninth-grade young women from Denmark recently created a science experiment that is causing a stir in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It started with an observation and a question. The girls noticed that if they slept with their mobile phones near their heads at night, they often had difficulty concentrating at school the next day. They wanted to test the effect of a cellphone’s radiation on humans, but their school, Hjallerup School in Denmark, did not have the equipment to handle such an experiment. So the girls designed an experiment that would test the effect of cellphone radiation on a plant instead.

Photo courtesy of Kim Horsevad, teacher at Hjallerup Skole in Denmark.
The students placed six trays filled with Lepidium sativum, a type of garden cress into a room without radiation, and six trays of the seeds into another room next to two routers that according to the girls calculations, emitted about the same type of radiation as an ordinary cellphone.
Over the next 12 days, the girls observed, measured, weighed and photographed their results. Although by the end of the experiment the results were blatantly obvious — the cress seeds placed near the router had not grown. Many of them were completely dead. While the cress seeds planted in the other room, away from the routers, thrived.
The experiment earned the girls (pictured below) top honors in a regional science competition and the interest of scientists around the world.

According to Kim Horsevad, a teacher at Hjallerup Skole in Denmark were the cress experiment took place, a neuroscience professor at the Karolinska Institute in Sweden, is interested in repeating the experiment in controlled professional scientific environments.

网友:
关机睡觉吧!wifi居然能杀死植物。 五个来自丹麦的初中女生,做了一项震惊整个科学界的实验。如果你知道了这个实验结果一定会大吃一惊,或许你就不会天天开着你的WiFi睡觉了。
她们在使用手机的过程中发现,如果晚上不关手机,并且将手机放在离自己很近的位置睡觉,那么第二天早上就无法集中精神上课。这让她们怀疑手机辐射会对人体造成非常大的影响,导致睡眠质量下降。她们因此决定进行测试,然而非常遗憾的是校方丹麦亚勒鲁普学校没有相关的设备,无法进行该实验,所以她们只有将研究方向转向手机辐射对植物生长方面的实验。她们在一个房间里放置了两台路由器,不间断的运行,而另一个房间则远离WiFi信号,唯一相同的是两个房间里都有六个培养皿,里面放着水芹和豌豆种子。
在经过12天的实验时间后,女孩们通过不断观察并记录他们的生长情况,发现结果非常的惊人——两个房间的种子差别很大。在没有路由器的房间里,种子经过12天的时间都萌芽并且茁壮的生长,而在有路由器的房间里,水芹和豌豆的种子不仅没有生长,甚至大多数都死了!这个实验不仅让五位女孩获得了该地区的最高科学类奖项,还引起了各国科学家的兴趣,纷纷表示了对这个实验结果的兴趣。
这样的一个实验结果,或许会让不少24小时开机的商务人士开始犯愁了。公司不准关机,但是不关机又会对自己造成严重的身体伤害,如何是好呢?笔者认为晚上的时候可以将手机放置到离卧室最远的客厅,远离辐射源,就能避免更多的伤害,而且晚上周围环境都很安静,所以也不并担心听不到铃声漏接电话。

这是我在别人日志上转过来的内容,我也想知道其真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