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win7一直显示正在启动开不开机是怎么回事?选择修复也不管用 如图:?

楼主(2018-05-11):
win7一直显示正在启动开不开机是怎么回事?选择修复也不管用 如图:?
win7

网友A:
修复要放正版或正版翻版的光盘进去,修复成功率很低。
你这是系统损坏了,C盘和桌面上有需要保存的数据,就取硬盘下来在其它电脑上挂从盘,备份数据,然后把这硬盘拿回来重装系统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