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E203N系统里掉电维修

楼主(2018-05-11):
进接一台ASUS E203N说是在系统里用一会儿休眠 关机掉电,拆开一看,靠,什么都都集成了,主板集成WIFI,集成CPU内存,还集成了一个120G的闪迪固态硬盘,没有其他东西,这个怎么修啊?论坛搜索一圈没有结果,就几个改WIN7的。后来想想,果断把CPU干了一炮,好了,应该是CPU虚焊了,本机没有CPU风扇,就靠那点铁皮散热,万幸修好了。图片酬和看看吧,不会编辑啊。

网友:
这种修着风险很大----最怕就是要死不活的机子,如果客户明理还能修....

网友:
万一一炮不显示了   你就头大了   还好运气好。

网友A:
中奖了,还好没有一泡而黑,要不然客户不答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奖了,还好没有一泡而黑,要不然客户不答应了

温度控制的好,一般不会挂吧,运气不好例外了。

网友:
维修的风险比较大,万一一炮不显示了,客户不答应了,那就很麻烦了。温度控制的好,一般没问题。谢谢分享

网友:
碰到这种集成的主板真心蛋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