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真的了解小米6、真的了解Wifi断流吗?

楼主(2018-05-11):
你真的了解小米6、真的了解Wifi断流吗?

网友:
看他们的回答就知道了,我是真觉的没必要回应这些人,毕竟也是要挣钱的

网友:
作为一名普通的小米6用户,其实我很奇怪网上流传的WiFi断流问题,因为我并没有感觉到过断流,可能是我不玩游戏的原因吧,对WiFi的稳定性没有太高要求,而且一直用的MIUI稳定版、有最新版本就升级(好像每次升级几乎都是优化、修复bug)。不过刷微博也没有遇到过题主说的刷不了的情况,不过我用的是小米路由器3,可能自家的路由器兼容的比较好???不过包括公司的几台路由器设备用着也没出现过啥毛病。
出现这种问题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软件bug,另一种是硬件故障;
官方既然说已经修复了WiFi断流的bug,说明官方是针对软件问题做的修复,而且题主试过多个路由器都出现断流,为了排除软件故障的可能性,可以试试三清刷到最新版MIUI(其实就是升级到最新版,然后恢复出厂设置,我不太信任官方的OTA升级,好几次OTA升级就有这样那样莫名其妙的毛病,三清刷机后就正常了)。
如果还是不行,那可能题主不太走运,刚好这台小米6 WiFi硬件有啥毛病,那就需要找售后了,不过最好之前拍段WiFi断流的故障视频,证明你的小米6的确是出现WiFi断流的毛病了,而且系统版本也是最新的。毕竟是偶先的问题,谁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所以先保留证据最好。

网友:
很巧,我的米4前几天也出了断流
连着连着突然就断开了,然后就显示正在获取ip,等半分钟才能重新连上

然后我重刷了系统,问题解决里
经过排查,发现是3c toolbox pro的锅,build标签内取消应用增强wifi信号重启就能解决问题

路由器是目前最新固件的r9000

网友:
问题描述字数不少。挺好的。
先关注一波。
首先还是要确认断流问题是个例还是普遍发生吧。我自己最近米六都挂着流量,只注意到4g流量导致大量发热,没有注意wifi。并无法马上提供我的体验作为参考。
请问一下,题主的意思是wifi断流之后自己不会重连吗?必须手动重新关开wifi才能连上?如果是连着wifi开下载,能否从下载是否中断得到有否发生断流的结论?
倒是答案里有人又在说待机耗电问题。这个是解决了的。24小时待机掉电10点,我拿自己的机器实验结果是这样。

网友:
看了那么多答案,我想回答题主的就一句话:
你真的了解小米6的wifi断流吗?

网友:
小米路由pro

红米4各种断,红米note4x没事

网友:
1弄清楚断流是部分个例,还是普遍情况。如果是个例,尽快联系售后。
2详细描述使用场景。
3提供miui版本号,路由器品牌型号。
4更改路由器信道试一下。
这里有一个骁龙835的问题题主可以看看https://www.zhihu.com/question/61049092

网友:
自从断流这个名词从红米note2爆发出来,基本只要wifi 速度延迟一点就会凭感觉认为是断流。难道你们不会百度一下用终端模拟器 Ping 路由器地址测试一下?

网友:
WiFi断流是基本所有骁龙835机型都会出现的情况,一加5、努比亚z17都出现过,小米6这个问题不是通过系统更新解决了吗?

网友:
在7.7.7开发版中,MIUI再一次优化了WIFI断流问题,稳定版可能还没有跟上,顺附待机图一张

网友:
手机7月买到现在,在移动网络和WIFI的时候都有不时的断流,你能想象看小说那么小的流量都刷不出吗?要刷好几次才能刷出页面也是服了。

网友:
附议断流,在王者荣耀和日常wifi连接上的体验,我和题主是一致的。

手机小米6陶瓷版128G,MIUI 8截止今天的稳定版

用户体验实在恶心,当时不该贪这便宜。

望给位想要购买的朋友谨慎选择。

网友:
这个问题 我爸三星盖乐世S8也有,估计是骁龙处理器的问题,我高考完买的小米6是5月出厂的,到手后直接升级最新MIUI就没有出现过断流问题了,或许答主应该试试升级最新系统。

网友:
我不用Mi6。
但是我拿着手里的Sony Xperia XZ Premium,真的想问你,你懂得什么是断流吗???

Mi6,1+5,S8/S8+(8998),XZ Premium一起断流,嗯,果然是巧合

补图:

刚刚截的图,这个点我当然在家里了,我果然是闲着没事才会用移动数据
路由器为Linksys WRT1200AC,笔记本不为所动甚至想用950Mbps的速率拖文件,延迟——我笔记本用WIFI打游戏的

网友:
不说话先来张图

现在米六更新了9.5.3及9.57后玩个游戏耗电就是这么快,以前一天一冲变三冲。更别提时不时的断流,和如今那烫手的温度_(:з」∠)_。当初买个835以为能好好刷个游戏,结果没想到却让我能够专心的好好学习,终于让我戒了吃鸡,真tmd好→_→。

网友:
和楼主同样的问题,应该是共存的问题,平常影响不大,所以很多人不会关注。
但是玩王者荣耀的时候尤其致命,突然延迟就460,只能断开wifi重新连接,体验极差。
之前用过的小米note pro从没出现过,
手机刚拿到时候也没有这个问题,后续随着版本更新突然出现了这个问题,推测应该是软件或者wifi协议有问题。
之前去论坛反馈过,也找售后解决过,无果。
现在也是佛系心态,坐等换手机,懒得去折腾。

网友:
断流+1,从6月份去小米之家拿到64G黑色版本小米6至今(2017年11月28日),断流问题仍会时不时地出现,特别是在玩儿王者荣耀的时候,突然的高ping会让游戏体验变得很差。之前还以为是宿舍网或者路由器的问题,后来换了50MB电信宽带和200多的五天线路由器(包含2.4GHZ和5GHZ两个频段),还是出现过断流的情况,当时一起开黑的同事用的魅蓝Note5就没卡过,应该就是手机的问题了,也懒得折腾了,将就着用吧,就当买个教训,买东西真不能只看参数和性价比,还是得实际体验才知道合不合适,毕竟一分钱一分货才是真理。

网友:
是真的断流,看视频看看的  wifi自己就会断开!现在我都不敢开4G了

网友:
手持小米六,数据流量再一次断流,买了一个月已经遇到过三次了,版本是稳定版最新的

网友:
刚买了几天的米6。。

。。。已申请换机,换机主因是返回键自动触发,充电发热时尤甚,插拔usb时大概率触发,外音音量超百分之70时随时可能触发。。。。

WiFi断流。。。买之前我不信,毕竟WiFi有时确实会卡。。。但米6不一样,一局荣耀,从60ms到460ms来回穿梭,随时出现人物漂移。

原用手机红米pro,用同一WiFi,并未出现断流 ,基本上除了配置不如米6,体验完爆米6

希望换机可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