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上的wifi是通过什么原理实现的?

楼主(2018-05-11):
飞机上的wifi是通过什么原理实现的?

网友:
图为客舱顶部的Ka波段网络和数据单元,用来驱动控制装在飞机顶部的卫星天线。
(来源:网易航空)
下图是接收卫星信号的机载天线

(来源:网易航空)
飞机起飞后达到标准并连结海事卫星后,通过机载无线AP热点即可实现上网。一般大中型机搭载4个或以上的AP热点,机身顶部的罩子就是WiFi部件,国外普及度较高,国内正在普及。
图为美联航787的WiFi部件

(来源:网易航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