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7447开机8声报警

楼主(2018-05-11):
Dell14-7447
板号:DA0AM8MB8D0
主板之前COMS电池部分进过水,清洗完以后电压正常,但是开机8声报警,能看到屏幕有点亮度,不定时的会亮机,屏也换过,所有电压都出来了,有遇到过此种问题的吗

网友:
VBNCDGFBDEVBNCDGFBDEVBNCDGFBDEVBNCDGFBDEVBNCDGFBDE

新芯箱硬88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Dell机器响8声报警是显卡部分的问题,接外接能亮吗?

网友:
屏已经换过了,如果接外接显示器每次都能亮的话,那就查屏线和屏工作条件

网友:
估计还是屏幕跟屏线之间问题吧   EDID正常吗?

网友:
之前遇到过是屏幕的检测EDIE那边的线断了的问题

网友:
你试一下外接如何?

网友:
你试一下外接如何?            是不是显卡有问题

网友:
这个应该是显卡问题多,或者没认到屏

网友A:
这种情况是机器没有检测到屏幕 可以仔细检查一下屏线接口是不是有进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是机器没有检测到屏幕 可以仔细检查一下屏线接口是不是有进水

屏线坏了,换了跟屏线就好了

网友:
加焊显卡啊 这都不知道吗 这么老家、的机器 以前没修过吗

网友:
楼主:Dell机器响8声报警是显卡部分的问题,D+开机键可以检测显示器

网友:
还是要进水的地方仔细看一下哦 。。。。。。。。。

网友:
这个应该是显卡问题多,或者没认到屏Dell机器响8声报警是显卡部分的问题,D+开机键可以检测显示器

网友(2019-03-03):
屏线问题吧,换线试试,不行再考虑显卡

网友:
8声报警,查显示部分的电路啊。主板,屏幕 屏线都要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