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维修大神 修复 HP N54L 主板 (HP ProLiant MicroServer)

楼主(2018-05-11):
HP ProLiant MicroServer N54L 的小电脑 CPU 是 AMD Turion II Neo N54L . 上海的最好了,我上门找你。外地要能邮寄。
现故障为 开机风扇一直转 但不显示,电源不能强制关机。拔掉电源后再开机风扇就不转,除了故障灯亮外,无任何反应。

网友A:
这种会不会是开机自检电路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会不会是开机自检电路故障?

因为我不是做维修的,具体也不懂,不知道大神你能维修吗?

网友:
直接联系你本地的专业维修的上门去修 应该可以修的 或者联系迅维快修全国连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