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G缓存的机械硬盘,拷贝文件是否只是前几秒快一些?

楼主(2018-05-11):
1G缓存的机械硬盘,拷贝文件是否只是前几秒快一些?

网友:
现实中很少会出现你以400MBps的速度长时间写入的情况。试想下你每星期会有几次向移动硬盘写入超过1GB的数据?

实际上缓存是基于程序执行和数据访问的局部性原理设计的。也就是假设在一定的时间内,一个程序执行的代码和访问的数据都是在一定区域内的。这样,在这段时间里需要重复使用的数据(代码也是一种数据,虽然的确可以分开处理,但原理相同)可以直接从缓存中获得,而不必去访问速度较慢的存储设备,从而缩短时间提高效率。

的确,如果拷一个50GB的电影,缓存的确没什么太大的意义:因为这50GB的数据完全没有局部性可言。

参见: Locality of reference (没有中文版)

网友:
机械硬盘的读写取决于两个方面,寻道速度和顺序读写速度。缓存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重新寻道。拷贝大文件则主要是顺序读写(在 OS 避免磁盘碎片的前提下)。所以题目引用中对缓存的理解不当。

网友:
根据现有的信息,有很多重要的问题都不是很明确。
1)都做了哪些性能测试?
2)cache是1G了,但是后面的机械存储流程,是否使用了RAID做并行?
3)这个技术是否针对特殊机械硬盘?还是所有的机械硬盘都适用?
4)持续写入测试,是怎么样的?如果写入的数据大小不超过cache,那么这个速度毫无意义。
5)持续读出的测试呢?如果上层多个应用读的都是cache,那么这个速度也毫无意义。
6)“拷贝1000个800KB的图片只需5.6秒,使用软件的话只要3.5秒,性能不俗。”这数据总大小才800MB啊!!没超过cache。
7)并发IO测试呢?这个才是NAS类设备真正表现性能的地方。
---------------------------------------------------------------------------------------------
不排除优秀的cache管理算法会极大地提高时间局部性很高(即短时间频繁使用的)的数据的读取速度。
但是cache大小无法解决空间局部性很小(即非常分散的)的大数据读取速度。

网友:
其实硬盘100M的速度已经很快了, 硬盘顺序写入大文件可以达到30-60M/s 这个速度是还不错的。
缓存可以大福度改善日常使用的离散读写,这才是主要应用场景

网友:
感觉台机用这货的话配个ups是必须的。否则很危险。

网友:
有个软件叫做PrimoCache,拿内存做硬盘缓存的
提足可以装上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突发写、频繁读写有提升,实际作用没什么卵用